红灯711电路图的困惑

楼主(2017-02-15):
红灯电子管收音机音质优美,一直想diy一部双声道的小功放,可是图中6p1的管脚标注很让我不解:
1、6,9、2,3、8。6个管脚标注在一起,我该接哪一个? 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楼主:
怎么发上去是反的

网友A:
我一直提倡那句话,动手之前,基本的知识储备要有,这个对胆机电路来说太基础了,楼主一定要先研究透,不然虽然装完了,遇到问题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恕我直言。

网友:
6P1电子管1、6(屏极),2、9(帘栅极),3、8(阴极)内部相连。从理论上说可以任选一脚焊接,但是根据制造工艺要求,一般屏极接1脚,阴极接3脚(对于灯丝绕组一端需要与阴极相连的电路接线十分便捷),帘栅极接9脚,不需要在管座上再单独接线连接(为了换6N1而连接是行不通的),有的生产厂家为了避免长期使用后积尘造成的高压漏电,干脆把管座6脚去掉。4脚一般接灯丝热端,5脚接灯丝冷端(接地端)。
以上是白版主在很早以前的一个帖子最全面的回答,提供给你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几台电子管收音机,发现根本没有按照你的特殊规定去接线,照样可以用,没有你说的要求那么死板。

每个管子都有管脚图,每个管脚接在哪里是设计要求,按图接线是工艺要求。照样可以用和用的好用的合理是俩码事。你修了好几台电子管收音机也只停留在嘴上,没图没真相。你可以把你修的收音机低放部分管子接线画出图发上来,也让众坛友看看你的收音机6P1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16 29 38 是通的 你说呢

网友C:
一个电极用多个管脚引出,接一个就可以。记得白版讲过,6P1用某几个管脚比较好,否则容易在管座上击穿短路。特别是有的收音机用预制胶木片管座的,那几个脚的插片就根本不安装

网友:
以上2位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极用多个管脚引出,接一个就可以。记得白版讲过,6P1用某几个管脚比较好,否则容易在管座上击穿短路 ...

谢谢老师,那意思就是16、92、38相当于三个管脚了。

楼主:
接123或者接689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123或者接689都可以

接123或者接689都可以,那么183、129、189、623、629、683也可以。

楼主:
感谢感谢,6.3v不是交流吗?4,5脚可以任意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123或者接689都可以,那么183、129、189、623、629、683也可以。

谢谢

网友:
发个管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提倡那句话,动手之前,基本的知识储备要有,这个对胆机电路来说太基础了,楼主一定要先研究透,不然 ...

以前装了一台单声道的,那时候有一台红灯收音机,按收音机上接的线,没太注意,现在收音机卖了,才看出这个问题

楼主:
已经装好了,感谢坛友支持,下面上图,欢迎拍砖

楼主:
第一次装胆机,望各位海涵]7860064[

楼主:
顺便把电路图也发上去

网友:
楼主做工很好啊 机壳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上去是反的

楼主是参照711收音机的电路制作的功放吗?能发改装后的电路图么?发图的时候先检查一下是否正确,反的就需要先旋转图片。幸亏我是用手机看,可以把手机倒过来,这要是用台式电脑看,我就得玩倒立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极用多个管脚引出,接一个就可以。记得白版讲过,6P1用某几个管脚比较好,否则容易在管座上击穿短路 ...

我习惯是两个管脚均接上,目的是防止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习惯是两个管脚均接上,目的是防止接触不良。

细节决定成败,老师的习惯就是好,做事严谨,我们应该学之用之。我也是再DIY时,只要对电路有好处的工作绝不偷懒,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习惯是两个管脚均接上,目的是防止接触不良。

其实用瓷管座就没这些问题了。手头一些拆机瓷座接触还是较为严密。不过,说到6P1的管脚排列,我觉得真的不大方便应用。

网友: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谢谢,献丑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就是按照711的电路图diy的,和我放上去的电路图一模一样。

楼主:
以前发倒了 ,重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