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功放问题

楼主(2017-02-15):
用YAMAHA4500没推起JBL4311,求请教

网友A:
功放的输出功率和阻抗要与音箱匹配。怎么叫没推起?是音量差太多,还是根本就不响。

网友B:
需要用前级或调音台助推一下试试,当然,功放自身的功率大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网友C:
功放的功率愈大愈好,功率小就好比小牛拉大车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的输出功率和阻抗要与音箱匹配。怎么叫没推起?是音量差太多,还是根本就不响。

没推起来,只推了个半调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前级或调音台助推一下试试,当然,功放自身的功率大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有用前级,不知是否专业功放要配调音台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的功率愈大愈好,功率小就好比小牛拉大车拉不动。

YAMAHA4500 8欧负载输出功率是470W,,,

楼主:
第一次玩专业功放,不知是否专业功放要配调音台才有好的表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YAMAHA4500 8欧负载输出功率是470W,,,

470W估计是峰值功率,额定功率要比音箱额定功率大,半调子说明功放功率太小。

网友D:
必须配调音台才能发挥专业功放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0W估计是峰值功率,额定功率要比音箱额定功率大,半调子说明功放功率太小。

专业功放470W算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W估计是峰值功率,额定功率要比音箱额定功率大,半调子说明功放功率太小。

8欧负载时额定功率460W,非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配调音台才能发挥专业功放效果。

输入电平不够?这个好解决,,,

网友E:
看看功放机的旋钮的位置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功放机的旋钮的位置是否合适?

推的起来一点音量就起来了,推不起开再大都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的起来一点音量就起来了,推不起开再大都没用

未必? 再大的功率的功放如果把电位器拧到最小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平不够?这个好解决,,,

有的功放有0.75V,1V,2V电平选择的,要是2V输入的话一般的前置输出达不到这个电平。声音就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必? 再大的功率的功放如果把电位器拧到最小也不行?

看来你对“推的起”还没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功放有0.75V,1V,2V电平选择的,要是2V输入的话一般的前置输出达不到这个电平。声音就会小。

这机器没有输入电平选择查看手册是0.77V,现在是前级加均衡有些改善但依旧没推起来,估计是功放设计问题速度太慢无法瞬间提供大电流找时间改接BTL试下不过即便成功也未必好听了失真也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Yamaha4500功放,能上一张照片吗

网上图片很多的,

网友D:
JBL4311多少寸的,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L4311多少寸的,多少W的?

应该是12寸8欧1瓦数不清楚,好像是75W,,

网友:
纯后级必须调音台才能推动,当然现在ktv前级也能推动,不过内置压限器必须重设参数。家用音箱最好不要用它,遭遇一个大动态爆棚喇叭就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没有输入电平选择查看手册是0.77V,现在是前级加均衡有些改善但依旧没推起来,估计是功放设计问 ...

什么音箱?什么喇叭需要这么大的功率?额定470W的功放还的要BTL接法才能推得动?
查查有没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2017-06-11):
从功放电路说起,任何功率放大电路都要有足够的推动电压才能达到设计输出功率的

网友:
专业后级功放输入需要电平高需专用前级提供。一般驳接调音台。

网友:
4500峰值才几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