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维修用可调电源加调温烙铁

楼主(2017-02-15):
    找了个电脑电源外壳做机壳,环变是早年自制的,用了2个电流互感器铁芯,手绕,输出AC33V,带中心抽头。整流后,正负23.8V。
   调压板,是lm2596,可以输出1.7到21V  电路简单,温升极小。T12调温,采用的是lm324的电路,烙铁用的山寨白光手柄加国产T12自制。K是3w led照明开关 K1电源开关  K2调压输出切换 K3调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啊,再加上电压显示更好吧

确实是应该加上电压显示,下一步有时间准备换个外壳加上电压电流显示

网友B:
变压器做的好有才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做的好有才噢

那时候,时间充裕,闲的难受 因为,查不出互感器矽钢带磁导率,只能用常用的参数。计算出的变压器的线圈匝数偏差很大。只好用的笨法子,通过检测空载电流,增减圈数。

网友:
有你更精彩,好手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时间充裕,闲的难受 因为,查不出互感器矽钢带磁导率,只能用常用的参数。计算出 ...

从无到有,变废为宝,DIY精髓。

网友:
不错,顶,
我做一个

网友:
用lm2596开关电源,效率可以提高很多,调整范围也要大很多。

网友C:
带不带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不带休眠功能?

不带,就是一块白菜调温板。原来也考虑拿霍尔开关,控制休眠,后来,觉得稍显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啊,再加上电压显示更好吧

网友D:
没看到 温 控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 温 控制点。。。

白色旋钮是调温电位器,具体温度没测过,但拆卸电脑电源的大焊点无压力。控温版用的lm324,多一级放大,比一般的358控制板,控温范围更平滑。

网友:
支持10楼,加上电压显示更好

网友:
这个作品很实用,支持!

网友:
这手艺,呵。。。。

网友E:
学习了!我也想diy一个T12调温台。收集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也想diy一个T12调温台。收集一下资料。

白菜调温板,建议用324线路,多一级放大,主要是调温范围平滑,容易控制。358线路的我也试过,调温点不好找

网友F(2017-03-20):
这个电源做的这么紧凑,散热会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做的这么紧凑,散热会不会影响

环变,是拿电流互感器铁芯,自己手绕的。原来,推过stk6153,两小时,也仅是微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环变,是拿电流互感器铁芯,自己手绕的。原来,推过stk6153,两小时,也仅是微热。

你推6153不一定会热哦,音频功放所谓的功率都是瞬间峰值功率,可能一个50W的变压器推6153都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推6153不一定会热哦,音频功放所谓的功率都是瞬间峰值功率,可能一个50W的变压器推6153都可以呢。

是推两块,6153满功率100w,这个不是峰值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推两块,6153满功率100w,这个不是峰值功率。

那功率不小了,里面这么紧凑,应该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功率不小了,里面这么紧凑,应该加风扇

安全起见,长时间工作,加个风扇更稳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全起见,长时间工作,加个风扇更稳妥。

我也用ATX电源壳做过一个直流可调电源,十几年前的时候做的
恕我多嘴,你里面工艺不够讲究,很多搭棚焊接都不加绝缘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ATX电源壳做过一个直流可调电源,十几年前的时候做的
恕我多嘴,你里面工艺不够讲究,很多搭棚焊 ...

工艺确实一般,而且没有电压显示,使用也不是很方便。已经入手了一块电压电流数字表头,过阵子不忙了,准备升级第二版

网友G:
加一个电压电流一体的表头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电压电流一体的表头更完美了。

已经入手了电压电流表表头,等时间宽裕,就动手进行第二版改装

网友H:
可以试试 616的电路  就是t12  也可以

网友I:
精神可嘉,功能实用,工艺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试 616的电路  就是t12  也可以

这就是T12,616试过,不如324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神可嘉,功能实用,工艺太差

确实是,工艺差点。咱不是完美主义者,能用就好,唯一的问题是卖相差得多,坛友看不上眼儿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哦,调压电源+电烙铁,电烙铁加个休眠电路进去啊,锦上添花,哈哈

网友J:
有原件,但是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原件,但是没信心

这个比起大神们的制作,难度系数很低,只是做不做的问题

网友(2017-04-25):
自己动手 不错

楼主:
买现成的二首电源,也不贵,不过就是喜欢捣鼓

网友:
多是高手,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