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看一看这台电视机是否逻辑板坏

楼主(2017-02-15):
请坛友帮忙看一看这台电视机是否逻辑板坏,

网友:
逻辑版或屏!!!!!!!!!!

网友A:
典型的PCB面板或COF坏了,逻辑板没问题,电视是不是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PCB面板或COF坏了,逻辑板没问题,电视是不是进水了?

谢谢了,年前收的,前几天打开没有逻辑板,在网上买了块逻辑板开机,发现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TCL的?

楼主:
是的,L55F3320-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55F3320-3D

和以前修过的47英寸故障机一样  后来检查是液晶屏排线由于比较靠近功放部分的散热片导致过热脱胶 后来重新压屏并加装一个散热器修好了(最好选择电脑的超静音散热器 否则音量低于5就有风扇噪音   这个算设计缺陷

网友:
屏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