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不用电感测量表也可以知到输出牛的电感量

楼主(2017-02-15):
了解输出的电感量是很重要的   电感量的多少就证明了   你用的铁芯质量好-坏了;把你的输出牛输入端串一只一1000欧姆接在220伏50赫兹的电路中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数量   几伏就是几豪安了   用豪安   除220伏就等输出牛的总阻抗了   总阻抗减掉直流电的阻抗    就是感抗了   感抗的总数量除   零点三一’就是感量的   H   的单位了。也就是说   感抗的单位是千欧    除零点三一   就得出几  H   哼的电感了。比如说;220伏除4豪安就等55=千欧    也就是说你的变压器输入阻抗是55K欧   这不是事实    频率低了就没有这么多的阻抗了   55千欧除零点三一就等177.42H哼了

补充内容 (2017-2-15 19:58):
希望不要忽略了这个除0。31  这是电的感抗在50赫兹的电路中的常数   感抗千欧除0.31就等    H   哼利

网友:
你介绍的方法里,总阻抗-直流电阻=感抗是错误的,感抗不对怎么能够得出正确的电感值?很多网友都指出这一点。

网友A:
楼主提供的方法可以测电感(不是新发现),但是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正如楼上说的,由于直流电阻与电感电流相位相差90°,因此感抗不等于总阻抗减直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唇枪舌箭战役起    群鹰展翅挣霸雄   天生乌云不见日   微风吹云天朗晴

气壮山河,好魄力,犹如110大侠再现。
看到这我又想起了110大侠在点焊机的帖子中,0.1V的电压,想做到多大电流就做到多大电流,电压0.1V,电阻已定了,电流却可以任意的加大,欧姆定律这个死定律都已经无法束缚住他老人家了。更可悲的是他连W=UI这个纯电阻电路功率的公式貌似也不知道,0.1V电压下,即便电流达到1000A,加热功率不过100W,怎么焊接我实在是搞不懂,而他却啪啪啪的直白乎他的道理,看着这么胡说八道的人,我暗下决心,再也不相信他那张破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吗?定理有时候也在一定的时限内才有效的   要不社会怎么发展啊?

曲学多辨,陋巷寡闻。----果然。

无知者无畏。----信之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不错   错了我定会纠错

你不懂向量的计算方法所以算错,不是大声喊几句“不错不错”就能算对的,你连错了都不知道,大家告诉你后还硬是不认账,何谈纠正!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还要算错!好自为之吧,有时间找本《电工原理》或是《电路分析》好好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吗?定理有时候也在一定的时限内才有效的   要不社会怎么发展啊?

错了就是错了,虚心学习一下以后就会了,就不会再错了!何乐而不为呢?交流电路的计算方法至少在大家与你讨论的范围内不会失效,而这恰恰是你不懂的!也就是你的知识缺陷!劝您一句,虚心学习吧,不要无理搅三分,更不要不懂装懂瞎狡辩,狡辩改变不了事物内在的规律,也不可能让错的变成对的!

网友:
在交流电路中,电感与电阻串联的电路,由于有相位差,是矢量相加,所以必须用矢量计算。
    19楼给出的方法是正确的,仔细看看。
最好是读一读《电工原理》教程,这是属于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正验算过了多次都对   你是否没有用对单位数值啊?比如豪哼和哼的单位   它是它的1000    有时候得出 ...

楼主的概念、方法已错误,至于出来的结果就不重要了。老朽找出当年的读书笔记,另纸腾写一下(便于拍照),发上来,提供一个测法,请你体会一下,与你的有何不同。(说明:不是原创,是我年青时看到后摘录下来的。)

之一

之一

之二

之二

网友:
      我看楼主说的应该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电感量快速实用的近似计算方法。在什么情况下这样计算误差多少,计算结论工程上可以接受,这是使用该算法的关键问题。从实用的角度看,楼主计算方法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存在一定误差)应该可用。
     但是从准确计算上讲,几位坛友说的很到位,特别是白班主功力深厚,不光给出理论也给出了计算公式与计算实例。佩服。
     顺便说一句理论就是理论,最好不要随便挑战它。因为它在长期实践中是经受住考验的,如有问题用了这麼久了早被发现了。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总阻抗的平方=感抗的平方+(线圈的电阻+电阻)的平方

网友C:
计算上有错误。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MF—16型万用表就有测变压器电感量的刻度线,不过需要将表与电感器串联接入250V、50Hz的电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MF—16型万用表就有测变压器电感量的刻度线,不过需要将电感器串入250V、50Hz的电源中。

是啊;它就是利用220伏电源的固定频率做参考    才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方法可以测电感(不是新发现),但是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正如楼上说的,由于直流电阻与电感电流相 ...

你说的没错啊   还要除个0.31了吗    我是在多用电子爱好者手册上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上有错误。

不要忘了除0.31   这才是关键

网友E:
有相位差,要用矢量计算。用几何作图法也直观。目的是先求出线圈的电阻R,和线圈的电抗X,然后运用Z=(R平方+X平方)开平方,求出线圈阻抗。当然也少不了X=2πfL.

网友A:
因为RL之间有相位差,L本身也有直流电阻,因此阻抗不能直接加减,你÷0.31也得不出准确结果现在很晚了,明天白天我给出正确的计算方法。

网友:
对于单端输出变压器要想得到准确的测试结果还要加与工作状态接近的直流电流。

网友:
应该这样计算:V1(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除以V2(电阻两端电压)乘以1000欧姆=变压器初级阻抗Z。
L=Z/2*3.14*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如版主所说的,交流矢量计算不能使用简单的欧姆定律直接代入,并且电感本身的直流电阻、分布电容都会影响 ...

我个方法是可行的   你说的也没有错   这是个简单粗略的计算方法    你可用其他的计算公式来验算试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RL之间有相位差,L本身也有直流电阻,因此阻抗不能直接加减,你÷0.31也得不出准确结果现在很晚了,明 ...

算式   多是小数点后面保持两位 的习惯   要不你就保持四位吧   就是除0.3131就会准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相位差,要用矢量计算。用几何作图法也直观。目的是先求出线圈的电阻R,和线圈的电抗X,然后运用Z=(R平方+ ...

你说的也是很对的   大多数人都是用你说的方法去算的   我说的方法简便易行能缩短时间   得出的结果都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