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接反了,220接输出了,大侠给看看吧

楼主(2017-02-15):
今天把一个24v开关电源输出端不小心接220V交流电了,屋里一下子跳闸保护了.拆开看看里面没什么元件烧了的情况,重新将输入接220V,用表测输出正常是24V.请问是不是开关电源没事,因为不确定,没敢接负载,怕损坏电器.请大师给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
      呵呵,还是小心点好,光看是不行的,先带载试看看,最好测一测,比如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35V的滤波电容竟然没爆?),还有稳压环路。

网友A:
没有问题,接负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接负载用吧。

好的,谢谢了。这我就放心了

网友:
输出接24v?怎么接的?应该有防差错设计吧,你肯定自己折腾了

网友B:
滤波电容通交隔直,问题不大。最好先用万用表测下直流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C:
24V端电解滤波电容受冲击最大,如果24V端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没坏电源应该没问题。另外占了室内总闸过载灵敏度高的光。

网友:
对先检查好输出有没有短路才接回正常输入端通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通交隔直,问题不大。最好先用万用表测下直流输出,有没有短路。

直流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正常是24V,还需要测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端电解滤波电容受冲击最大,如果24V端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没坏电源应该没问题。另外占了室内总闸过载灵 ...

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假负载电阻肯定烧了整流二极管最好换新的,已经收到大电流冲击了。电解电容肯定好的。

网友D:
请问一稳压电源开机电压表打到头且不能调压是何故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稳压电源开机电压表打到头且不能调压是何故障?,谢谢。

一般来说是功率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