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二台大线圈二波段矿石机

楼主(2017-02-15):
这前做了大量的中波矿石机和短波矿石机,试着想把中波和短波做在一起,便于收听,成为中短波两波段矿石机,中波采用365P可变,短波采用290可变电容。由于制作环节多,所以详细制作过程就不再多发照片,主要是制作好的作品照片为,配上电路图和安装图,以及主要制作参数等。同时简洁说明一下调整过程和收听情况。先上调谐线圈口径十八厘米的中波矿石机,其中短波线圈口径为五厘米。然后再上口径二十八厘米的中波矿石机,其中的短波线圈口径为七点五厘米。二台矿石机电路完全相同,就是调谐线圈的尺寸不同,便于进行收听比较。安装完成后,先用中波信号发生器测试和调整好矿石机的中波接收范围基本满足要求。短波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进行调试实际频率接收范围 为 5到12M左右,中波频率基本符合中波范围要求。如图为杭州拱墅区接收试听情况。在窗台上面不用天地线接收时,信号电流为十微安左右,如果拿矿石机伸台窗户外,电流增大为十二微安,拿到楼顶试听,不用天地线,信号电流为十八微安,拖上一根十米左右的天线,不用地线,信号电流为四十微安多,声音很大,拿到楼下地面接收,效果也不错,放在室内客厅接收,电流为三微安,放在卧室里面,接收电流为二到三微安左右,在杭州不用天地线主要收到三个台,一个800多的信号最强,一个 600多的信号比前者小一半电流,在 1000左右有一个台比较弱,以前为简单测试,没有进一步试验。

楼主:
这是另一 台二波段矿石机,电路完全一样,就是线圈口径增大至二十八厘米。

楼主:
制作和比较实验体会和感受。以中波为例。在电路完全一样,元件参数也相同的情况下,本人把空心线圈从四厘米口径开始,接着是五厘米,六点三厘米,七点五厘米,九厘米,十一厘米,十八厘米,二十八厘米,等等,只有制作足够多的矿石机进行对比实验,才能更好的进行对比分析获得实际收听效果的感受。从小到从大的矿石机如照片所示。

楼主:
收听和对比体会,收听条件和环境。在楼顶随便拖一根几十米的单芯电线做天线,就放在楼顶的地面上,没有架起,地线是用一根单芯电线接在楼下的自来水管上绕一下,接触也不太好,所有制作的口径不同的矿石机都有这同样的天线进行试听比较,当用口径较小的矿石机收听时,音量略小,收台较少,只能收到三到四个信号较强的台,由于几个台有一定间隔,所以感觉到收台分明,选择性还行,随时使用更大口径的矿石机收听时,有一这磁的感觉,更大口径的电台音量略有增大,收台开始多一些,当口径大于七点五厘米时,信号接收情况比五厘米口径有明显提高。而五厘米以下口径相差不太明显,当采用十八厘米的口径矿石机时,音量要提高许多,收台也明显增多,跟前只能收到三到五个台左右比较,这个可以收到八九个左右的电台,细听一下,能得到有台的有十三个台左右,不过有几个台只能听到有台,却听不清楚内容,听清楚内容的有八个台左右,在音量提高大的同时,有一种错觉,就是感觉选择性不够满足收听要求了,开始出现串台现象,由于强台的音量提高,造成一个台可以转过的角度较大,这样就影响邻近的电台收听,造成串台,实怀上,大线圈的选择性要比小线圈好一些的,但大线圈的接收能力强了,收到了弱台,台与台之间的间隔近了,就造成了选择性不足的感受。最后使用最大的二十八厘米的线圈收听,各个电台的音量进一步提高 ,但选择性的问题就更加特出。可能这个是双回路单调谐电路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我让同事比较收听,小口径的线圈收台反而感觉收台分明,大线圈的收台反而含糊不清了,各个串台了影响收听效果。因为小口径的线圈只能收到二三个台,离得又开,弱台也收不到,就造成了错觉。所以当采用大口径的线圈时,就要同时考虑在电台较多和较密集时的选择性问题。 这个后来采用场管双调谐电路终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那个电路另外发贴。所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线圈口径的增大。矿石机的接收性能也开始提高,表现在收台的音量越来越大,收台数量越来越多。原来的弱台变响了,原来听不到的台开始出现了,但同时感觉到选择性开始显得不足,串台现象开始严重起来。所以,必然在电路进行改进 ,以提高电路的选择性,但又要想办法不让灵敏度下降,普通的二极管双调谐电路是以损失能量为代价获得选择性的提高,实际就就是牺牲了灵敏度。要想兼顾到灵敏度和选择性二个方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场管双调谐电路,这个在另一个贴子里再介绍给大家。

楼主:
两只两波段矿石机合影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两波段矿石机合影照片。

抢个沙发座座,

网友:
高手。向您学习。

网友:
哥们,给你投一票,矿机做的不错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大国工匠,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2017-04-08):
高手在民间,玩到了一定的水平,敬佩。

网友:
哈哈哈 线圈逐步巨大化,品味设计独特,做工精致。

网友:
漂亮  实用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
做的很专业~真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