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场管双调谐电路矿石机

楼主(2017-02-15):
在无论是二极管电路还是场管电路,在双回路单调谐电路中,虽然场管电路要比二极管略胜一些,但随着线圈口径的提高,虽然灵敏度开始提高,但灵敏度提高后,选择性的问题显得特出了,要同时能兼顾解决好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问题,有二种办法,一种是采用二极管电路双调谐电路,但二极管电路中的双调谐电路中,实际是采用二次选择输送,是以牺牲灵敏度为代价,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造成音量的下降。灵敏度和选择性是一对矛盾,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如何能做到二者都兼顾呢,那只有采用场管双调谐电路。具体电路和原理,以前论坛里都有人做过了,但做的都是磁棒双调谐和磁环双调谐电路的,性能都不错。但我采用的是空心线圈场管双调谐电路。开始也是尝试着做的,由于有了以前做的场管电路的经验,这儿关键是二个调谐线圈的位置关系如何放置,一种是并列式的放置,一种是串列式的放置,二种电路我都试过,这儿主要制作的是串列式放置形式。先上电路图和安装图,还有实物图,再介绍一下收听感受

楼主:
为了便于对比不同口径的接收性能比较,制作了三台没事口径的矿石机,分别为九厘米口径线圈,十一厘米口径线圈,和十八厘米口径线圈。从而方便收听时有对比参照。先安照电路进行安装,然后进调整试验,一个是测量矿石机的范围接收范围是不是合适。由于事先进行过设计计算好各元件的参数,理论上的计算和实际上的情况还是比较接近的。基本上满足中波段的收听频率范围要求,同时由于以安装先对双连电容容量进行了同步调整,使得双连容量变化基本一致。在制作调谐线圈时,采用了车床加工螺丝后再进行绕制线圈,在物理保证了二个线圈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通过这样的办法调整后,在实际收听中,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基本上能达到较高的同步一致性。在收听过程 中,先收听到一个电台后,调整天线和二个调谐线圈之间的距离和场管线圈的位置 使接收信号达到最佳位置。在不同的高中低几个地方进行试收听,这样就能基本找到线圈最佳的相对位置。在实际收听过程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微调。在实验收听时,通过反复收听比较。感觉到这个电路确实性能不错,在灵敏度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的情况下,选择性大大提高,足够区别出相隔很近的电台。在比较不同线圈口径的接收效果时,同样的,线圈口径越大,接收性能也越好,音量提高,但同样的都是选择性相当出色。因此,在制作大口径的线圈矿石机时,所以收到的台多而密集时,采用场管双调谐电路是比较好的选择方案。场管双调谐电路和二极管双调谐电路的最大区别是,二极管是以损失能量为代价获得好的选择性,场管双调谐电路是提高主调谐电路的Q值来同时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或者可以理解为场管的触发能量由另一个调谐电路提供,从而减少了主调谐电路的能量损失。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双册极并在一起,全部接到付调谐电路。这样触发能量完全由付调谐电路提供。主调谐电路不再为触发信号而损失能量。从而提高了主调谐电路的Q        值,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同时得到大大的提高。这就是这个电路比二极管电路的优势所在。实际试验收听中也完全验证了这一点。以上只是粗略的实践试验和感受。本人制作的关键点不在电路,而是在电路中采用了空芯线圈,没有采用磁棒磁环来做实验,因这这个实验论坛上有人做得很好了。实践的经验,采用串列式,天线线圈中间,二个调谐线圈在天线两边基本呈对称配置放置。场管线圈放在其中一个调谐线圈上,可以方便移动。制作线圈的注意点,本人制作中,天线线圈的匝数很重要,可以取调谐线圈的匝数一半,这样有二个好处,一个是在调整到最佳位置时,调谐线圈还距离天线一段距离,不会紧靠在一起,更不需要移动到重叠位置,所以,天线线圈口径可以和调谐线圈口径一样,如果天线线圈匝数取得较少,例如,如果天线只采用调谐线圈的三分之一,那么,在调试时,调谐线圈就会和天线重叠部分,这就要求天线口径比调谐线圈较大,以方便调谐线圈移动进天线线圈的内部。造成制作和实际调整不方便。这看起来不起眼,实际对制作和最后的接收调试和性能都有影响。如果天线匝数过少,有可能造成无法调整到最佳状态,左右二个调谐线圈靠在一起也达不到最佳效果。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非常不错的手工!

网友A:
虎兄:
祝贺你的理论和实践又上一层楼啊,矿机设计的更加完美.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兄:
祝贺你的理论和实践又上一层楼啊,矿机设计的更加完美.

谢谢支持,因为急着做矿石机,只能粗线条参加一下,重在参与,乐在制作,总想不断的改进提高,跳入火坑了。得想办法收工收手收尾了哦。

网友:
骨架就不错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