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桥测量电容的几个参数

楼主(2017-02-15):
刚入一台UT-612数字电桥,本人第一接触电桥有几个参数弄不懂求助各路老师指教。

用数字电桥测电解电容时,主显示屏显示的是电容的容量,副显示屏显示的是该被测电容的几个副参数,但几个副参数显示的是该电容的品质,也就是说,副参数表明了该电容的质量,但要怎样才能看出被测电容品质的好坏?

副参数包括:D(损耗因子);Q(品质因子);ESR(串联等效电阻);θ(相位角);几个。

如:测试一只标称100uF/400V的电解电容(用100HZ档测量),主测量值:电容量=91.53uF;副参数显示为:D=0.059;Q=16.82;ESR=1.0Ω;θ=-86.5°;

请问,要怎样来判断这只电容的品质?(或要呈现如何的指标才能算是一只品质优良的电解电容)。

网友:
测电解电容主要看D和容量,电解电容的容量与标称容量误差在20%以内都算合格,D值在0.01~0.1之间都算合格,D值越小说明电容越好,但要注意一般耐压越高容量越小的电容D值越小

所以从图上看,你这个电解电容质量还可以,算不上很好,但也不坏,400V100u的电容质量优秀的D值可以到0.01

楼主:
谢谢赐教,谢谢指导

网友A:
同慧 TH2821B

同慧 TH2821B

谁有用过 同惠 TH2821B 的 LCR电桥表吗? 这表就显示容量和 D 值,难道没有 Q值和 ESR值 的吗? 如果有怎么操作看呀?嘻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有用过 同惠 TH2821B 的 LCR电桥表吗? 这表就显示容量和 D 值,难道没有 Q值和 ESR值 的吗? 如果有 ...

同惠网上可以随便下载说明书啊,看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电容不要看Q值,Q = 1/D。很多电容D值太小了,Q值太高了。D值一个小变化会带来Q值很大的变化,甚至超量程。
ESR = D*Xc = D/(2π*f*C)。Xc是容抗,f是测试频率,C是测得的电容量。

网友:
能否找个0.22u 左右,耐压400V以上的CBB,1kHz和10kHz,测一下,看看D值能分辨到哪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惠网上可以随便下载说明书啊,看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电容不要看Q值,Q = 1/D。很多电容D值太小了,Q值 ...

多谢提示,有了计算公式 就可以自己算出ESR啦! 哈哈

同惠 TH2821 系列不支持ESR,且最高频率1kHz , 只有 TH2822系统才能支持!

网友:
电容器的D值:电解电容一般在0.XXX---0.0XX之间。其它小容量的D值为0.00XX----0.000X。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我看ESR值跟容量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

      数字电桥测试电解电容和其它所有电容时,测试线夹都不考虑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

      数字电桥测试电解电容和其它所有电容时,测试线夹都不考虑极性?

测试夹有high和low的。

网友D:
400V的点解电容一般用于开关电源,用100hz的频率测试,得到的参数意义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惠网上可以随便下载说明书啊,看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电容不要看Q值,Q = 1/D。很多电容D值太小了,Q值 ...

学习了,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00V的点解电容一般用于开关电源,用100hz的频率测试,得到的参数意义不大吧。

有意义,400V的一般用于市电整流之后的滤波吧,这部分主要的交流成分就是100Hz,在100Hz测量是合理的。
输出回路的滤波电容要考虑高频性能,用100kHz测量,不要管容量,只看ESR。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

      数字电桥测试电解电容和其它所有电容时,测试线夹都不考虑极性?

除了加偏测试电解电容,其它情况都不考虑,因为激励是交流的,因此不加偏测试电解电容,那么加在待测电容上的激励正负半周是相等的,你正接反接都一样;加偏测试陶瓷电容(或其它压电效应较大的电容),因为电容本身无极性,所以还是不需要考虑。

加偏测试电解电容,有极性的元件(比如二极管)才需要考虑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义,400V的一般用于市电整流之后的滤波吧,这部分主要的交流成分就是100Hz,在100Hz测量是合理的。
...

这里有50-100Hz,还有几十K---几百KHz
开关电源里这个用普通电解会发热烧坏的。

网友F:
在大多数电路里,电容出问题,阻抗变大最敏感。

网友:
楼主的612,我喜欢,最廉价的100K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夹有high和low的。

那么测试电解电容时,high接电解电容正极,low接电解电容负极?

数字电桥的哪个测试孔(插座)是high和low,如果电桥本身在外观上没有标注,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区分?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大多数电路里,电容出问题,阻抗变大最敏感。

请教:

你指的是电桥测试参数的Z还是ESR?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加偏测试电解电容,其它情况都不考虑,因为激励是交流的,因此不加偏测试电解电容,那么加在待测电容 ...

加偏测试电解电容

这种功能只有台式数字电桥才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意义,400V的一般用于市电整流之后的滤波吧,这部分主要的交流成分就是100Hz,在100Hz测量是合理的。
...

输出回路的滤波电容要考虑高频性能,用100kHz测量,不要管容量,只看ESR。

高于1KHZ以后,电解电容的ESR会急剧减小,用100kHz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回路的滤波电容,其ESR值在什么范围是正常,什么范围为异常,针对不同容量和耐压的电解电容,如何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你指的是电桥测试参数的Z还是ESR?

我指阻抗,就是电桥的交流信号驱动测电阻,不是直流电阻。 看ESR也一样

我还没买电桥,我是用555发个信号(100H、1K、10K、100K)+ 万用表ACV档 。估测零件好坏。

现在条件好了,实惠的买UT612, 愿意花钱LCR700

网友C:
愿意花钱LCR700

三和LCR700数字电桥与别的手持100K数字电桥比较,有哪些出众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愿意花钱LCR700

三和LCR700数字电桥与别的手持100K数字电桥比较,有哪些出众之处?

三和700
我看规格和功能与UT612,差不多。

电桥我还没用过,是外行。

外牌的东西用料、基础技术比国货强。国货高技术做不好,小问题还多。所以我对不懂的东西,要么买最差的,要么买好的。国货高档的买来,来几个小问题,很闹心。

UT也做了多年表了,UT的低档货还是不错的,139、210等,
612 对一般维修用,还是最实惠的100K,
其实再实惠点,400多元的UT611 , 比啥个老师的电桥来说,毕竟UT611是准规厂出的。

10K 电桥常用维修零件估测 OK,在 极大多数情况下,100K测出问题(有时100K不行,还得信号发源+高频电压表或示波器,毕竟是少数),用10K 一样测出。

对第三方维修、业余、我这种不懂理论有兴趣的爱好者,没技术资料,买个手持电桥很实用。
我们维修主要是:开机判断电压和电流,关机就打电路或零件的阻值和阻抗,直流阻抗用万用表,交流阻抗用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示,有了计算公式 就可以自己算出ESR啦! 哈哈

同惠 TH2821 系列不支持ESR,且最高频率1kHz  ...

同惠 TH2821在窜链模式下测得的电容阻值就是ESR!

补充内容 (2017-2-22 13:23):
是串联

网友:
这个论坛技术高手真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除了加偏测试电解电容,其它情况都不考虑,因为激励是交流的,因此不加偏测试电解电容,那么加在待测电容 ...

瓦数您好,请问加偏测试是什么含义,俺是新手,还请您费心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回路的滤波电容要考虑高频性能,用100kHz测量,不要管容量,只看ESR。

我说ESR超过1kHz急剧减小是有依据的,请看我在隔壁坛发的一个实测结果(在最后一楼):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ight=LCR&page=3

至于说多少才算合格,这个恐怕还要用动态模型去估算才知道。需要计算开关电源的调制频率,占空比,主要频谱,符合电流......然后估算ESR带来的发热量。
一般厂家只会标100Hz/120Hz的ESR(或者D)。如果一定要筛选,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大品牌的开关电源用的电解的牌子和型号,找几个相同的,测一下其低频D值是否在厂家描述的范围内,然后测100kHz处的ESR,就大致知道什么是靠谱的了。
另外就是开关电源输出滤波在设计时,可考虑两个电容并联,这样会有效降低等效的ESR。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测试电解电容时,high接电解电容正极,low接电解电容负极?

原则上是这样。不过上面Washu大师说其实测量端是纯交流驱动,H 和L 是一样的(不加偏压测量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对的。
除非电桥有内置偏压功能,否则无法用万用表判断哪个是H,那个是L。
极少数电桥支持内置偏压;部分电桥支持外置偏压,我理解就是偏压直接串联在测试回路中,这时就有H L的区别了;部分电桥连外置偏压也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瓦数您好,请问加偏测试是什么含义,俺是新手,还请您费心解答,谢谢

电解电容的电介质,跟极间电压关系很大。因此准确的测试电解电容需要模拟其工作状态,在电桥输出的测试电压(交流)基础上加一个直流的偏压,这个偏压最好就是工作电压。
除电解电容外,独石电容(多层瓷介电容)的参数也对极间电压比较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的电介质,跟极间电压关系很大。因此准确的测试电解电容需要模拟其工作状态,在电桥输出的测试电 ...

感谢您的答案,看来俺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手头有几台手持、台式的电桥,有空也来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ESR超过1kHz急剧减小是有依据的,请看我在隔壁坛发的一个实测结果(在最后一楼):http://bbs.38hot.n ...

我说ESR超过1kHz急剧减小是有依据的
我并未怀疑你的上述结论,只是探讨交流电解电容用于开关电源时,100KHz的测试意义和方法。

你的方法完全可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真是三人行必有吾师啊,学到很多有用东西,谢谢了

网友H:
这个表多少钱买的,也想买一台,以前没用过LRC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表多少钱买的,也想买一台,以前没用过LRC表

正轨厂价销的681一台,搭一付优利德开尔文测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