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JSQ20——10ET16

楼主(2017-02-15):
  如标题,这是很垃圾的热水器,本人购买不到一年,先后数次维修,常见故障,1.无打火,无热水,风机不转,无故障代码-------原因:入水流量开关坏,此件只能整体更换。2.电脑及指示板按键都可以操作,风机运转一段时间,停机,错误代码E4--------原因:风机霍尔坏。
   更换风机霍尔比较难,原因是设计不合理,需要整个机芯整体取出才能更换,由于是易损件,本人维修时把侧面的盖板用角磨机开个大的U型口,以免频繁更换时麻烦,风机马达后的盖也很难打开,螺丝太紧,并且很软,稍用力就损坏,不胜其烦。
   3.忽冷忽热-----原因:出水温控探头损坏或电脑板损坏(更换非原厂件居多)。
  需要注意的是,入水组件的探头孔径有两种规格,如过大会漏水,本人用生料带缠绕压紧解决。

网友:
介绍详细,最好上图结合解说。

网友:
在保修期内不用自己搞吧,只要电器在保修期我是从不动手的,买零件是个永远的痛。

网友:
我家也是用的 万和JSQ20——10ET16,用了近3年了。除了保修期内由维修站免费修过两次外,再没出过故障。
该机设计确有欠妥之处,元件安排太挤,不便拆解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