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巧改天龙AVR-6010功放多声道的前级输出

楼主(2017-02-16):
     早在DVD时代,为享受ac3/DTS等电影院级音效,买了台已经开始具有次世代的天龙6010AV功放。
但众所周知,这种入门级功放出于成本的控制和故意拉开其他同类的档次,通常电源和功率放大部分都严重缩水。
以致造成输出功率小,音域窄,甚至失真在所难免。实践证明,利用品质现对优良解码前级,外接只要不是太差的功放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实要实现的原理并不复杂,只要把前后级信号连线找出来,延长至机外,加上输出接口,能插音频信号线连接到后级功放上即可。
网上早有不少实施的方法,甚至还有套件出售。但是共同做法都是弄根排线从机箱缝隙引出,利用机箱后盖螺丝固定外加根安装了一排插孔长条。
   。。。。。。

    而按造我的方法这一切都可以省掉,不需要加什么插口排条,外形保持不变,甚至如果不告之你都不知道里面已经做了改动。
不要看功放后面成排成列的输入输出口有数十颗之多,其实实际使用的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那只要找几个基本不用口子改为输出不就行了吗。
自从有了HDMI,RGB早就成了过去式,这种接口只能是个摆设,难得的是6010这台机器的这部分动起来还特别简单容易。
只需要把这个共九个口的组件从PBC上焊下来,然后转动180度,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固定螺丝。外表几乎看不出变化,却有了九个可以给你任意使用的接口。

楼主:
明天继续。。。

楼主:
好了,下面就一步步往下拆了。

楼主:
下一步,就是要把那个前级跟后级连接处找到。发觉这根线也TMD太好找,根本就是放在了你眼前一样,而且上面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标明了连线的功能。

楼主:
现在问题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只需要从这组线分出五个信号,加些延长线,分别焊到前面拆的插孔上就万事大吉了。网上的许多高手,包括卖的套件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接线原理图

楼主:
不过根据多年来家庭影院实际使用经验,不论是5.1还是7.1声道欣赏电影,前面左右声道和中央声道对整个音响环境起到了百分九十五的作用。道理很简单,演员表演不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你面前表演的吗。所以我还是决定只把左中右的信号引出,后面的两路环绕保持原样。
  按照上面的接线图可以看出,前级的解码输出,是同时给了两路并在一起不同的功放,是不是两路功放相互间会产生干扰另当别论,但是既然原路功放不需要用了那还是短开为好。
  再进一部,在需要欣赏7.1次世代,只需要把第3第4路环绕引进的原来歇脚左右功放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买攻放了。
  自豪的认为这是个十分完美的方案!当然接线还是要动番脑筋的。

楼主:
下面是我现在采用的连接方法,绝对可以灵活多变。

不行啦贴不了图了,只好明天再来,还有近半的内容还没上呢。不知道上贴还有不少规矩呢。。。

楼主:
这个线怎么接和过程还是用图片来展示直观点,下面照片还可以看到,接口组件放进去是豪无难度的,跟原装没什么两样。

楼主:
从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出改过后跟原来几乎无差别,但是机器功能和过去比绝非同日而语了。即原封不动的保持机器原来性能,又可发挥想象玩出多种花样。

网友A:
感觉,,,,,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看懂。。。。。

         要玩家庭影院少不了影院试的多声道音响。入门级AV功放价格亲民,所以拥有者众多,可惜的是也只能最基本需求,稍有点要求就没发满足。前级品质不错后级明显不足是共同特点。所以只要把前级信号引出,外接稍有品质的功放立马就有立竿见影的提升。但是这类机器肯定不提供前级信号输出接口也是共同特点,(要4000元以上的机器才有)。搜下网就知道,动手改机把前级引出早就有了,但是全部都会在机箱外另加挂一套排状插口,既破坏了外观又影响美观。而用我上面所提的办法就没这个问题,是零成本,外观零改变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B(2017-04-27):
前级输出要用屏蔽线 这样改 可能会被干扰的

网友C:
哈哈。没啥用。用AV功放当前级。真的不咋地

楼主(2017-05-31):
引用 网友B:
前级输出要用屏蔽线 这样改 可能会被干扰的

开始有这个担心,具体操作时特别的注意了线尽量短、排线分配合理、接地点正确。实际体验毫无杂音,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没啥用。用AV功放当前级。真的不咋地

主要是充分利用次时代解码,还有原机各种测试、设定,许多强大功能是非常值得利用的。绝对是个高性价比的方案,网上搜下吧,有专门干这个赚钱的呢。

网友:
看懂了,改装难度不大,看楼主的教程新手都能搞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平时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喜欢干净整洁!这个方法改动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用较大功率的纯后级功放去推动高质量的嗽叭,震掝的影院效果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

网友(2017-07-11):
楼主这是要舍弃原机功率放大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