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家说说喇叭口经大小与胆机功率大小的事情

楼主(2017-02-16):
要想听到舒服动听的声音   只有声音很大是不够的   大家都知道   喇叭的纸盆是推动空气振动用的    只有振动的空气在耳旁才能听到声音   纸盆振动的时间性是很严格的   不能滞后一点点   否者声音就变了味道了   要想让纸盆振动的频率和时间性   恰好适当合谐   就得给纸盆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胆机的输出功率了   在纸盆的几何面积一定时   给纸盆的力量也是个额定数值了   这样才能让纸盆按照胆机输出的   音频电流的频率和时间合谐的振动   带动空气一起振动   我们才能听到合谐的声音。也就是说   多大的胆机能带动多大的喇叭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根据经验看   输出功率在10瓦以内的   它所带动的像皮边喇叭就不应该大于十英寸   胆机输出功率在三之五瓦的就该小于六英寸   纸边喇叭可以略微的大一点的。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喇叭只有尺寸没有功率问题吗?六寸喇叭30瓦和六寸0.5瓦喇叭出来的声音效果会一样吗?十寸喇叭有300瓦的还有15瓦的出来的声音会一样?喇叭只分口径不分功率吗?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喇叭只有尺寸没有功率问题吗?六寸喇叭30瓦和六寸0.5瓦喇叭出来的声音效果会一样吗 ...

是的   喇叭一定是要按输出功率和需要的阻抗的   这是匹配连接的一般常式    这些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啊   所以我就省略了啊   对不起

网友B:
越小的喇叭往往灵敏度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小的喇叭往往灵敏度越低。

主要是对低频段是这样的现象   想说的是  象皮边喇叭纸盆很大了   发出的声音会有点缺少钢性   这里不说声音大和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喇叭只有尺寸没有功率问题吗?六寸喇叭30瓦和六寸0.5瓦喇叭出来的声音效果会一样吗 ...

六英寸喇叭有0.5瓦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英寸喇叭有0.5瓦的么?

也就是说;你的胆机输出功率5瓦   输出阻抗8欧姆   最好是配接8欧姆4.5瓦的象皮边喇叭   再接一只1瓦的高音喇叭   低音喇叭的口经六英寸就可以了   再大了声音就没有意以了   这里说的与音量大-小无关

网友C:
胆机直接用全频听人声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机直接用全频听人声效果应该更好

也对   这样就不用接分频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对   这样就不用接分频器了

是啊,胆机的甜美适合听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胆机的甜美适合听人声

你说的太对了   和珅下广告的时候我就打开我的胆机了   真的好听啊   我胆机是6P6P的推挽机    喇叭英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   和珅下广告的时候我就打开我的胆机了   真的好听啊   我胆机是6P6P的推挽机    喇叭英寸

怎么连和珅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连和珅都出来了

是啊    他的声音净练宏亮   真的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英寸喇叭有0.5瓦的么?

见过5英寸的才0.1W的。
北京友谊牌的YDL0.1-1型
就是这个

网友:
要看音箱(喇叭)的灵敏度,达到90DB以上的适合用胆机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