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交流RL电路计算与电感量测试问题

楼主(2017-02-16):
正弦波电路RL计算是电工学基础知识。下面根据上海铁道学院《电工原理》(1974年出版)介绍如下:
该书以日光灯电路为例,设灯管直流电阻为300欧姆,镇流器直流电阻为40欧姆,电感1.3H。求电流、灯管及镇流器电压值:
现在我们反过来,把灯管换成300欧姆电阻,其电压为124.2V,已知镇流器直流电阻40欧姆,电压169(经复核原计算有误差,影响计算结果,镇流器两端电压应为169.7V),电感Lx。
电流i=124.2V/300欧姆=0.414A
镇流器总阻抗Z=169.7V/0.414A=410欧姆
把已知数据(整流器直流电阻40欧姆,总阻抗408欧姆,正弦波交流电频率50Hz)代入公式:
两边平方后:(40)^2+(2πfLx)^2=(410)
                        1600+(2πfLx)^2=168100
                     (2πfLx)^2=166500
                       2πfLx=408
                       Lx=1.2987。与原设1.3H误差很小。
注意灯管电压124.2V,镇流器电压169V(或169.7V),124.2+169=293.2~293.9,远大于220V。其总阻抗Z=220V/0.414A=531欧姆(原计算结果为532欧姆),灯管电阻300欧姆,镇流器直流电阻40欧姆,感抗408欧姆,340+408=748欧姆,531-340=191欧姆,与408欧姆相差一倍多。
     综上所述,在没有电感表的情况下,把一个未知电感(如扼流圈或输出变压器初级)与一个已知数值的电阻串联,加上正弦交流电,测出电感的直流电阻(直流电阻较小时可以忽略),以及电阻与电感上的电压,可以计算出电感值。

网友:
作为电子制作爱好者,最基本的电子电路理论还是需要弄明白的

网友:
赵凯华,陈熙谋.电磁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P657-660

网友:
当你的数学知识足够时,问题就简单了,所有电路都可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A:
单端牛有直流,上面的公式应该怎么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牛有直流,上面的公式应该怎么变通?

为了准确测试单端牛的参数,需要加上适当的直流电流,这个简易方法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