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麦克风对频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16):
如何才可以对上频率呢请教朋友看看   手持没有频率码条了是固定的频率    接收机是可以调频的   谢谢

网友:
你好.用频率计调一下话筒频率.'

网友:
同样好奇,一起学习

网友:
可以对频的无线话筒手持机上有个红外接收管,对应的接收机上有红外发射管。还有就是手持和接收机是不是在同一频段。我用过的可对频无线话筒频率都在740-800M。用对讲机可以收到。具体的发射频率。一般是25K的频道间隔,左右一共200个频道。

楼主:
已经成功对频了  长按手持4秒以上指示灯闪烁成功

网友:
无线话筒对频 长按手持4秒以上指示灯闪烁成功

网友:
我平时也和这些无线麦接触比较多,也进来学习学习了,多发点这些发问贴子,让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