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秘密之三

楼主(2017-02-16):
先上图再讲。

楼主:
这是我做的晶体管机,采用电子管式装配,上面是4个3AX63功放管。
在制作时,装3AX63时由于有套管不好插,最后把一只3AX63基极管脚齐根折断,那个心痛啊(73年出全新,管脚氧化厉害),用一细铜线焊好(一秒左右焊好)再用哥俩好封好,干后装机,在调试时出问题了。先调好有这支管子的声道,调试时未出问题,断电,装数字电流表串到另一声道,开机,由于本机电源是软启动,因此刚上电时没有问题,当电压上升到14V时(正常为26V),只听喇叭“咔嚓”一下(有问题管那个声道),赶紧关机,检查,无果,再开,还是一样,将电流表接到有问题一声道时,当听到咔嚓”一下时,电流迅速由3mA左右飙升到30mA,几秒就达到200mA以上(烧不了另外的管子),关机,查大功率管,当二极管档查C——B、C——E间为0,将管子拆下,复测好的,再装上,开机还是一样故障,查管,同上,心想凉下后再测,5分种后再测,正常,心里有底了,管子软击穿,换管后,无问题,正常。当时应测一下管子耐压,而没测,是没有想到管子性能已变。
结论:当管子齐根断,再焊上,有可能管子的耐压已这小,因此对这类管子只能低压使用,而不能当正常管使用。
3AX63管的BVceR>60V,装机前实测为75V,而断脚重焊后的耐压仅为13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秒不至于损坏管子吧,一般情况3秒还是允许的。

朋友,那只是估计值,只是估计不准罢了,不可能拿表卡时间的,你说是吗。

网友:
睇成小三之秘密了。

网友B: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锗管的最高结温是85摄氏度,低于硅管的175摄氏度,而3AX63的热阻是120度每瓦,基极又是晶体管的核心部位,齐根断的情况下去焊接,一秒钟的时间足够管子变性了。所以锗管需要留足够长度的管脚,这是一个基本原因,一定长度的铝硅铁合金管脚足够把温度延迟相当一段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晶体管机,采用电子管式装配,上面是4个3AX63功放管。
在制作时,装3AX63时由于有套管不好插, ...

原来测量过穿透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锗管的最高结温是85摄氏度,低于硅管的175摄氏度,而3AX63的热阻是120度每瓦,基极又是 ...

这些管子在装前按国家标准参数测试(除温度一项外,当时温度为15度,为自制的恒流方式测试),为68——72V,估算成25度温度也在60V左右。没想到的是就那1——2秒时间报费一只珍贵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测量过穿透电流吗?

原来选管时在温度15度,在工作电压下测过,值都远低于手册上的值,记得是50——60μA,换成25度也不会大于手册的1.2mA值。
焊完管腿后我也测了Iceo(工作电压下),为100μA左右。就是没有测反向耐压。

网友D:
我焊管子一般是想焊多久焊多久,以捏管子的手能承受为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焊管子一般是想焊多久焊多久,以捏管子的手能承受为限。

低电压下估计问题不大,要在高压下还是要小心,这次幸亏是用的软启动电源,否则稳压电源等又会遭殃,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那只是估计值,只是估计不准罢了,不可能拿表卡时间的,你说是吗。

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