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隔离电源

楼主(2017-02-16):
隔离电源
维修电器,电子管古董,难免会有带电检测,所以隔离电源是一个基础设备之一。
大概是两年前就有心思弄一个隔离电源,经过构思和零部件收集,在年前决定开始做一个隔离电源。
隔离电源比较简单,所以制作过程不多啰嗦,主要是对过程图片进行说明,有需要补充的请及时提出。
大概花费了一个周的下班时间,制作完成。
这是成品图
电路图
电路原理很简单,电源经过空开后,分别到两个隔离变压器,分别输出220V隔离电和110V隔离电,在计划之初,220V电源设计了转换开关,可以切换隔离和非隔离,减少平日用220V时通过变压器的损耗,起到节能的作用。但在实际电路中没有使用,因为发现直通输出时,变压器的两端也是接入了220V电,变压器处于空载,耗电虽然小,也会耗电,干脆舍去不用。
变压器是两个一千瓦的进口隔离变压器,做工上乘,用料很足。
外壳时拆了一个老古董电子管毫伏表,外壳是焊死的整体外壳,质量上比较坚固,但是安装变压器时,费了很多时间。
笔画后安装两个变压器刚刚合适,位置十分紧俏。
开始制作面板,面板采用车间退下来的一块3毫米的铝板,经过裁剪,画板,开孔,打磨,上漆等工序。
裁剪面板
构思画图,哈哈,难看很
开孔,画板

安装部分元件,测试开孔位置

面板所有开孔已完成,
打磨后在壳体上安装测试,顺便对变压器的位置进行规划,并在底座上开孔,固定变压器。
给面板进行上油漆。在电暖气上烘烤,半小时就干透了。
对面板上的部件进行安装测试。
开始接线
安装好变压器及接好线,开始固定面板
安装完毕,完成后已夜深。
通电测试,完美。
最后对外壳进行了油漆。展示一下全方位图
完成,O(∩_∩)O谢谢!

网友A:
嗯好不错 面板的圆圈是用什么工具弄的 好圆啊

网友B:
一款实用的重量级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不错 面板的圆圈是用什么工具弄的 好圆啊

用的是开孔钻头,手电钻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好手艺。。。。。。。。。。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款实用的重量级的制作

是挺实用的,周全起见,建议大家有带电维修时,都被一个。

网友D:
那俩个变压器,银子不能少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俩个变压器,银子不能少花吧

时间长了,不得不是很清楚,一个好像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里面还有点空间,可以装个家用118型插座更美观,不用外拖插排了。这么好的东西外挂着这样一个插座?110 ...

变压器都是单电压输出,无多余抽头

网友F:
只想问一下,这东西,最后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想问一下,这东西,最后的重量。。。。。。

大概50斤左右,一个人抱起来还是挺吃力的。

网友G:
我也做了一个隔离电源,但不得不说你这个是重量级的

网友H:
表头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头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看的仔细,是交流表,做回来的表符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一个隔离电源,但不得不说你这个是重量级的

功率要大的话,肯定都是重量级

网友I:
隔离电源挺实用,不错。

网友J:
一直也想做个,但是变压器太贵,一直没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隔离电源挺实用,不错。

是的,常在河边走,就要防止鞋子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也想做个,但是变压器太贵,一直没舍得

这个主要也就是个变压器,占用总费用80%

网友:
有你更精彩

楼主:
嗯,都是进口货,做工一流

网友:
两千瓦,够分量,做工不错。

网友(2017-03-25):
好极了安全第一

网友:
老砖家,喜折腾

网友:
质量可靠的变压器是关键,不太好解决。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舍得用料,
但维修很少用到这么大功率的,有个20瓦足够咯,
顺便装个40瓦白炽灯,自耦调压器,更加实用

网友:
如果次级两组110V,就可以通过开关转换输出220V,110V,需要220V时候串联,需要110V时候并联。省出一个变压器。

网友(2017-05-13):
楼主好手艺,隔离变压器超级重量级,桌子上面能放吗?接线板不要挂后面了,不如线放长点,摆桌面上 ,隔离变压器放桌子下面

网友:
顶一下 非常不错的手艺

网友(2017-06-12):
大家伙啊,好东东

网友:
第一反应还以为是222接收机拆了……

网友(2017-11-03):
进来学习下下

网友:
怎样防止其他人使用这个电源或自己由于大意而插错电源的情况?另外,输出插座220V和110V应该分开来,并有醒目标示。面板也应有醒目选择电压的提示,不然可能哪天会失误。

网友:
大型机隔离电源,很耐用.

网友(2018-03-17):
楼主变压器闲置的出吗我也想做

网友(2018-05-15):
这两个隔离变压器爽! 对常做实验的人 非常实用。

插座电压不同的话,要标明清楚,以防万一。

网友:
隔離變壓器功率夠用就行,過大不利於安全.

网友:
这个隔离电源太牛了,修什么用呢。我是用环形变压器次级串联,加绕绕组改制,功率100-200瓦,日常维修够用了。

网友(2019-03-29):
如果变压器输出有多种电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