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上的磁棒,是否可以做收音机天线?

楼主(2017-02-16):
网上查到,每个厂家电磁炉、收音机上的磁棒都能生产,想必有一定的关系,请教大家相关的知识。
锰锌镁锌铁氧电磁炉磁条 磁棒 打火器磁棒 焊接磁棒

网友A:
电磁炉上的磁条是低频磁条工作频率在20--30KHZ,不能用在频率几百KHZ以上的中波频率,用它做线圈还不如空心线圈。厂家能生产各种不同的磁芯,虽然都叫磁性瓷,但它们的配方不同。

网友:
还不见有谁“琢磨”这个问题,能搞清楚是个好事。如可代替磁棒,DIY收音机时就有用。另那个“养眼”的铜线炉盘能利用在DIY收音机上也有点意义。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上的磁条是低频磁条工作频率在20--30KHZ,不能用在频率几百KHZ以上的中波频率,用它做线圈还不如空心 ...

   版主回答精彩,就是这样的。

网友:
c厂家比咱聪明多了不会想不到

楼主:
按照电子百拼里的线圈数,用0.5mm的单股漆包线和6*1.5*0.5cm的磁片绕了个天线,替换到百拼组的收音机里,感觉噪音比组件里的天线要小,频段范围也小,音量略大。

楼主:
这个磁片是从路边捡来的,有家火锅店倒闭了,路边扔下好些个电磁炉的塑料外壳,有一种壳上辐射状镶嵌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上的磁条是低频磁条工作频率在20--30KHZ,不能用在频率几百KHZ以上的中波频率,用它做线圈还不如空心 ...

版主说的有理

网友:
版主回答精彩

网友B:
说一下我的看法;我用磁铁试了试有磁性还不小呢   这说明含铁量还行   磁性天线的磁棒就和变压器的铁芯相差不多   都是为了让磁力线通过   并构成回路    电磁炉的频率好相是很高   它的波长是很短的   所以   做短波收音机的磁性天线可以用    做中波段的磁性天线效果就会差点   增加磁性天线的匝数电感量够了也可以凑合着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的看法;我用磁铁试了试有磁性还不小呢   这说明含铁量还行   磁性天线的磁棒就和变压器的铁芯相差 ...

你正好说反了,电磁炉的频率很低只有20--30KHZ,  中波550---1600KHZ,  短波最低18MHZ,  电磁炉里的磁芯用在中波都不好,  还能用在短波? 你不能光看它有磁性,  为什么普通的软铁片做工频变压器效率很低,  好变压器要用硅钢片,  这是一样的道理.  电磁炉里的磁芯用在中波效率会很低,短波就不能使用.

网友:
好奇才点进来,不看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道理,这个得记住,不错。

网友:
刚明白,磁棒还有这么多说法!

网友:
频率不同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2017-03-24):
引用 网友A:
你正好说反了,电磁炉的频率很低只有20--30KHZ,  中波550---1600KHZ,  短波最低18MHZ,  电磁炉里的磁芯用 ...

普及的知识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