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电压转负电压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7-02-16):
输入固定了正电压24V
输出要负电压  6V800mA  和  13.3V600mA
求坛友推荐几个IC

网友A:
用MC34063做开关电源输出负压,你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34063做开关电源输出负压,你看行不

不想绕火牛

网友:
一个工字电感而已,胡乱绕的话不到一分钟。

网友A:
不用电感的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百度 icl7660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感的可以看看这个芯片  百度 icl7660负电压

上次就说了,7660 功率很小、电流很小的 <__<

楼主那么大电流、功率,7660 不行的,而且输出 -6V、800mA,34063 也不一定做得到,和 34063 占空比设计有关,34063 计算器显示,输入 24V,输出 -6V、0.8A 时,开关电流达到 2A 以上,超过 34063 最大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就说了,7660 功率很小、电流很小的

34063可以扩流的嘛,关键楼主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可以扩流的嘛,关键楼主是不用

附上原理图,亲测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7906 LM337 老点也好用

LM337  是负压转负压吧?

网友D:
用途是什么?正负电源需要共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途是什么?正负电源需要共地吗?

需要共地

网友D:
需要共地的话,11楼的图也不能用,原图的接法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共地的话,11楼的图也不能用,原图的接法也有问题。

8楼的图可以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8楼的图可以用吧

如果24V电源上没有其他负载,8楼和11楼的图都能用,没有本质区别。
8楼的图忘了画IC的接地脚,IC没有供电,不工作。
因为正电源没有其他负载与负电源负载共地,正负极谁做地线无所谓。经过稳压后,你把稳压后的负极接地,是正电源。把正极接地,就是负电源。8、11楼的图,都是正稳压电路,但是正输出接地,原来负极就对地成负6V或负13V,所以可用。

如果正电源上负载,且这个负载与负电源的负载共地,则这两个图都不能用!稳压电路的正输出端接地,同时这个地又是正电源的负极,稳压器正输出端对参考端(24V的负极、正电源的地)直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24V电源上没有其他负载,8楼和11楼的图都能用,没有本质区别。
8楼的图忘了画IC的接地脚,IC没有 ...

向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24V电源上没有其他负载,8楼和11楼的图都能用,没有本质区别。
8楼的图忘了画IC的接地脚,IC没有 ...

分析得很彻底,高手!其实楼主只要做一个隔离的开关电源,一次两组负压全搞定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