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到手的索尼静电组合音响主音箱

楼主(2017-02-16):
说起组合音响,我个人总体的印象是不大好的。虽然在较早的时候组合音响比较潮流,也比较贵,考虑到当时消费水平更是如此。但是当我听到某些组合音响的时候,觉得实在是不过如此。这么说吧,我这种菜鸟花个小几百的做的比绝大多数我听到的组合音响好完全不是问题,做箱高手,选单元老手自然更不用说。

不过,很多我听到的组合音响,要么是正经品牌的一般货色,或者主箱干脆就是不知道哪个山头的made in 丹麦,英国,美国。特别是后者老实说现在随便去电脑城买个麦博什么的都比那些强,(低端条件下)麦博还是很强的。

那么,大牌的好组合音响怎么样呢?比如主题这个索尼静电组合音响。其实第一眼看到这个音箱我是震惊的,先来看看这东西的配置:单说主箱,6寸同轴中低音,静电高音。这是什么概念?kef的一个4寸同轴敢卖3000多,静电高音现在绝大多数叫得出名字的所谓hifi,监听音箱想都都别想。这种配置出现在组合音响上,不禁让我高呼,索尼大法好,天灭任地狱,hifi险恶忘前缘,诚心诚念姨夫好啊。

于是火速买回了一对主箱,顺便,我感觉其他的那些个cd什么的没太大必要现在硬件发展很快了。一试听,傻了。高音单元声音好小。 网上说这个情况的人好多好像是普遍问题,有人要买的话一定留意了。似乎拆下洗洗能好些,但是现在暂时用eq听着。以下感受以此为背景。

先说说低音单元,单元长得这个样,挺特别的。

有人说是纸盆,这里可以肯定非纸盆,应该是某类聚合物,橡皮边。耐久性还是不错的,比起那蛋碎的静电高音来说。只要保护的不是太差正常工作无老化边还是可以做到的。中间那个“防尘帽”有点意思。实际是一层织物,看起来好似并不能起什么防尘作用,倒是有点类似织物高音的振膜,半透明。里面有一个小盆,看起来好像双盆的全屏喇叭。但具网上的拆机图(我还懒得拆),这个低音喇叭是有两组输入引线的,所以说同轴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我没怎么实际见过同轴喇叭,也不敢太确定就是了。

说完外观,说说效果。首先我想稍微吐槽一下这个音箱的倒相管设置,稍微有点不合适我的喜好。我个人偏好下潜较深,衰减较缓,但100hz上下不要太大声的。不过现代的音箱纷纷朝小口径,提升100hz,下潜马马虎虎发展。相比起来,这款音箱也不算很过分,下潜不算好但还算规矩。但是中频表现一般,有较为明显的浆糊感。也就是说,这只低音实际效果并不如看起来那么牛逼。这是和什么比呢?举例来说,不一定能比惠威的低端喇叭好多少,和几千(整箱)所用的高端惠威比就明显差了点了。并没有离开我印象中的组合音响太远,虽然是好点。

然后是蛋碎的静电高音单元,首先明确一点,这玩意静电高音如果有声音小的问题(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至少也要好好调整eq才能出正常点的声音,否则那声音没法听的。具体小了多少呢?我这对是15db左右。

慢慢eq到高音能发出差不多的音量,效果如3何呢?就如以前的猫老师说的,静电的空气感还是很有限的。和我以前试过的这种比呢?

和拳王吊打小盆友差不多的差距,嗯就是这样。

最后,总体效果如何呢?作为一对组合音响音箱,还算干的不错,比很多老山货好。如果说那个静电高音,那耐久性实在是蛋碎得可以。如果说当年好几千的售价呢?当年我不大清楚,目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说:给我1500买喇叭,我秒它一地牙。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小日本的组合音响输出多为6欧箱子,且不同组合与音箱不能互换,否则效果有较大影响。

网友A:
喜欢这类东西主要是怀旧,谈效果,拿现在的要求就不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类东西主要是怀旧,谈效果,拿现在的要求就不满意了。

一般吧,不太好也不是很差。

网友B:
有钱仔就是有钱仔..........卖家有几天或者不满包退的承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仔就是有钱仔..........卖家有几天或者不满包退的承诺吗?

没有,问过了情况才要的,现在状态十足的估计非常少了。

网友B:
也丝毫没有退的意愿...........你就是为了买个高音单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丝毫没有退的意愿...........你就是为了买个高音单元吗?

我就是想要个以后卧室用的音箱。客厅自己弄障板。顺便吹吹逼这是静电音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丝毫没有退的意愿...........你就是为了买个高音单元吗?

其实那个高音单元除了耐用性蛋碎以外,本身水平是不错的。低音就一般了。感受得出来的。现在静电单元都没得卖咯。不过也只是作为高音单元来说还不错,作为静电音箱来说根本没法和马田那种大屏风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那个高音单元除了耐用性蛋碎以外,本身水平是不错的。低音就一般了。感受得出来的。现在静电单元都 ...

侧面透视图

    你可以考虑做成这种原理,下面开口和房子的墙边形成个超级大号角。具体箱子也可以做成各种弧形态,但是号角开口角度和长度这些比较有考究,你请教下猫老师看看。这种也许有意向不到的效果噢,我是这样想啦,画个图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透视图    你可以考虑做成这种原理,下面开口和房子的墙边形成个超级大号角。具体箱子也可以做成各种 ...

这种没法测量。下面箱体做密闭式,上面障板采用一定程度的折叠翼,分频点200,电分。3000,功分。其中3000的功分点是我买单元的地方给的参考点,他的成品箱是分在3000。

网友B:
能在听场测量最终效果进行调整吗?高音始终是有听场的,因为方向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听场测量最终效果进行调整吗?高音始终是有听场的,因为方向性的原因

没听懂啥意思,你这个图全对墙也是不行的,高音都冲墙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听懂啥意思,你这个图全对墙也是不行的,高音都冲墙去了。

红色代表低音的走向,蓝色代表形成的虚拟号角范围,三个喇叭的椎盘都对着正面,与墙无关啊、这是低音背负号角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代表低音的走向,蓝色代表形成的虚拟号角范围,三个喇叭的椎盘都对着正面,与墙无关啊、这是低音背负 ...

背负号角会导致箱体太大,直接12寸密闭解决。

网友B:
障板本来就很占空间了............. 而且有一大段号角是在外部与空间形成的,其趣深,其理奥,劝君使,劝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障板本来就很占空间了............. 而且有一大段号角是在外部与空间形成的,其趣深,其理奥,劝君使,劝君 ...

分频点在200-300这样,配合折叠翼的障板空间占用率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和那种要50hz的傻大障板那样占空间。

网友C:
这种音箱还是很有玩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音箱还是很有玩头的。

还行,不过肯定不值原价那么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行,不过肯定不值原价那么贵。

我告诉你一个大部分歪果仁都知道的事情噢,静电高音是制造起来工序最简单的发声单元了。  不信你看   造物小百科(HOW IT IS MADE) 这个系列的视频第十八季第12集、 简单到无以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一个大部分歪果仁都知道的事情噢,静电高音是制造起来工序最简单的发声单元了。  不信你看    ...

静电要振膜做的薄,安装的时候还要扯直,阻抗高,还要耐潮,需要专门的高压变压器等。实际上比动圈麻烦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电要振膜做的薄,安装的时候还要扯直,阻抗高,还要耐潮,需要专门的高压变压器等。实际上比动圈麻烦很 ...

你看下那集的视频就知道组装起来多快了,然后再搜下丹拿工厂的组装,需要的人手多得多,不过丹拿工厂的工作间也和外企在深圳长城工业园那些车间差不多的规模,人手和设备都是。设备贵,工序简单,都是收到某种货物进行高端加工。研发的那边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那集的视频就知道组装起来多快了,然后再搜下丹拿工厂的组装,需要的人手多得多,不过丹拿工厂的工 ...

静电的组装我看过网站,不过成本无疑是静电高。动圈的组装我们这里电子城几个人的小摊都能搞。静电的使用也麻烦,需要独立的高压输出,要么用双功放要么用独立变压器。我这个音箱还很不厚道的将高压部分电路全部埋进了树脂中密封,让你拆都拆不了仿制都没门。

网友B:
看那图最后的驱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图最后的驱动原理。

原理谁都懂,就是原理上还要加上分频,弄个升压变压器分频,好多人都要头大。至少,变压器对相位的影响,可不那么好模拟。

网友B:
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但是对于你这种发烧友就不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但是对于你这种发烧友就不成问题了

我这种伪发烧友问题多了,首先那个静电单元两边发声到处扩散,怎么测量响应就得想想。

然后我们做具体测量,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几万欧的阻抗,手头的套件得扔,做个高压功放再说。

再然后做一个升压变压器,还要注意频宽问题,现在很多胆机那种高频不像话的变压器得扔了。要做得好至少也得实验几次,再加上制作用的绕线机,测试用的示波器等,差不多可以开个店了。

然后还没完,得做分频了,一个变压器加上去等于电感电容的串联并联的一个电路,还得精确测量出来分布电容等参数。

这还是拿到成品静电单元的前提下。上面的随便一个问题玩疯一个我这只入门级的发烧友都不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种伪发烧友问题多了,首先那个静电单元两边发声到处扩散,怎么测量响应就得想想。

然后我们做具体 ...

你是比我坚强得多的发烧友,我直接被测阻抗挡住,有单元都做不了箱子...........我连伪发烧友都不算。

我先看下片休息下。今晚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比我坚强得多的发烧友,我直接被测阻抗挡住,有单元都做不了箱子...........我连伪发烧友都不算。
...

阻抗随便叫人家给你一个4欧的阻抗曲线直接用也可以的。分频点不高不低的,阻抗差得不会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随便叫人家给你一个4欧的阻抗曲线直接用也可以的。分频点不高不低的,阻抗差得不会太多。

真的可以这样?不要欺负我读书少噢。  这样的话叫老师给个方案就结了,他手上还有和我一样的高音,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我这样做是不是就和国内卖分频器起家的某讯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