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开关后面铜片焊铜线,除了锡焊,有没有其它快速方法

楼主(2017-02-16):
如题,锡焊慢,有没有快速的方法。现在只知道电容储能点焊可以焊铜片,还有中频点焊,超声波点焊。中频和超声波都特贵好几万,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A:
插接。  插头与铜线压接。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借助 “强力焊接剂” ,就可以焊接任何金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借助 “强力焊接剂” ,就可以焊接任何金属了!

强力焊接剂是什么鬼啊

网友D:
就是碰焊了,不过铜片和铜线,也不好操作,要研究操作工艺是否可行!
这个点焊、碰焊的设备并不贵,几百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力焊接剂是什么鬼啊

你 某宝 搜索下就知道了!作用就是可以在任何金属上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碰焊了,不过铜片和铜线,也不好操作,要研究操作工艺是否可行!
这个点焊、碰焊的设备并不贵,几百的 ...

要是铁  不锈钢 普通点焊都可以点焊。可这个是铜(一般是黄铜加红铜)普通点焊机根本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借助 “强力焊接剂” ,就可以焊接任何金属了!

好像那个是用在锡焊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  插头与铜线压接。

可行是可行可也费事 速度还不如直接锡焊焊接快的

网友:
简单点的用插片 复杂点的用点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强力焊接剂是什么鬼啊

就是你家用的 洁厕精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家用的 洁厕精 啊~~~~~

用接插件,嫌麻烦可以外包让做线束的加工好。

网友F:
DIY微波炉电焊机两个变压器并联使用应该可行。成本100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微波炉电焊机两个变压器并联使用应该可行。成本100元以内

主要是黄铜0.8mm 和红铜0.5平方毫米之间焊接  估计微波炉的不行。平常的大点焊机都不行的

网友:
摩擦焊,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