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代换

楼主(2017-02-16):
请问大家开关电源中的大功率三极管坏了可以 用场效应管或电磁炉中的IGBT管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随便代换,要根据原来管子的参数找接近的才可以换。就像人生病了需要输血,血型不对是不能乱用的,需要换肾更不能马虎。换管子搞不好会炸的很惨烈

网友:
确切的告诉你,不行。道理很简单,开关电源的功率管驱动是个很专业的问题,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的驱动方法,即使同一个型号的管子也可能不行。这个现象在电视机的电源内就可以看到。

网友:
据说万开关电源好危险,稍不注意就炸!

网友:
场效应管和TGBT还有开关三极管代换,因为它们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场效应管只能用场效应管代换,IGBT只能用IGBT代换,开关三极管只能用开关三极管代换。代换时最好查下它们的参数,功率易大不易小。

网友:
网上查一下代换型号。

网友:
直接代换不行,改动电路太麻烦,还是买原型号三极管换吧。

网友:
主要是功率,耐压,电流,开关管就可以

网友:
帮顶了,挺好的

网友:
这类问题是个伪命题修理人员应该学会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替代的基本要求要知道到,否则如何修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