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管功率放大器末级最好用共基极电路

楼主(2017-02-16):
锗管有几个缺点。
第一是频响比较差,共基极电路能提供更宽的频响范围。共基极放大器的功率增益轻松能做到10倍以上,对于末级来说是足够的。
第二个是耐压低,共基极电路的耐压比共射极电路的耐压要高不少,耐压上去了。末级功放才能输出足够的功率。
第三个是穿透电流的热稳定性差,共基极电路的穿透电流比共射极电路小β倍,所以热稳定性也好很多。
共基极电路由于没有电流放大倍数,所以推动级倒相变压器需要输出较大的电流,但是对于变压器来说,输出大电流是很容易设计的,比输出高电压容易的多。锗管的推动电压很低,所以和输入变压器很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发射极电路和共基极电路的是有显著的不同点的。
对于共发射极电路,集电结的反向漏电流等效于基极电流 ...

1由于人为设置静态电流,集电极漏流造成导通影响耐压的可能性不存在,导通不等于击穿
末级共发射极电路时,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就是那个提高耐压的小电阻

末级推挽电路中,导通的一侧管子集电极电压低于电源电压,而截至一侧的管子集电极电压是高于电源电压的,如果发生击穿现象,一定是截止的管子被击穿,但截至的管子基极是处于反偏状态的,基极发射极反偏或短路的管子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耐压称为BVces,与BVcbo是近乎相同的,共基极提高耐压一说也就无从谈起

网友B:
实际使用中,使用共射极、共集电极电路的很普遍,还真少见共基极电路的。

网友:
等看您的实验效果,范范的说没多大意义

网友A:
第一,共基极高频特性好的根据是不受集电结电容的影响,此电容反馈信号直接入地,而共发射极接法会反馈到输入端,但在音频范围内此影响可以忽略,共基极接法并没有优势,相反却需要极强的推动,得不偿失
第二,由于输入变压器次级的接入,输出管耐压指标是BVcer,在激励信号的负半周起码是BVces(即基极、发射极短路时的耐压),并不是BVceo,一般认为发射结反偏时BVces不低于BVcbo,共基极电路不具耐压优势
第三,同样因为推动变压器次级的接入,三极管的实际漏流不是Iceo,而是Icer,在激励信号的负半周是Ices(即基极、发射极短路时的漏流),Ices等于Icbo,共基极电路同样不具优势

网友C:
共基接法的输入阻抗极低,虽然驱动电压不高,但是驱动电流极大,前级需要给出一定的驱动功率才行。

功率增益并非随便说说就能让共基放大器达到10倍,这是需要设计的。一个电流增益只有2的晶体管也能达到10倍的功率增益,信不信?

网友:
或许是一种突破,

网友D:
6楼和7楼说得对极了。
楼主认为的共基极电路功率增益达到10倍,这在音频功放电路上很难实现,共基极电路输出阻抗比共射极大一个数量级,在高频信号的放大上面才有优势。60年代末,曾经是不好买到三极管的年代,我好容易买到一个3AG71,是中频管,465kHz的截止频率,为了做一个来复式单管机,才挖空心思去设计了共基极电路来用,也勉强能用到中波范围。
楼主既然认为共基极电路需要大电流驱动了,那何必多此一举,就用可以驱动共基极电路的大电流去直接给音箱岂不更好?
锗低频管的高频特性差是硬伤,用在高保真音响中,电路上能够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了。

网友E:
fT只有几千赫的那些锗管可能真的需要共基极电路才能达到5千赫以上的频宽

网友F:
共基极接法的电流放大倍数< 1 做功率放大效果还不如直接喇叭~

网友:
锗管未级没搞头啦,用作怀旧或显摆承上启下鼓吹没意思,就像近日估算晶体管通频带上限频率硬给人归纳为实际频响最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使用共射极、共集电极电路的很普遍,还真少见共基极电路的。

锗管大功率放大器存在的时间很短。所以没有足够时间进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音频那点频率,不在意接法吧?

锗大功率合金管的ft惊人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共基极高频特性好的根据是不受集电结电容的影响,此电容反馈信号直接入地,而共发射极接法会反馈到输 ...

第一,共基极高频特性好的根据是不受集电结电容的影响,此电容反馈信号直接入地,而共发射极接法会反馈到输入端,但在音频范围内此影响可以忽略,共基极接法并没有优势,相反却需要极强的推动,得不偿失

对于锗大功率管来说截止频率是很低的。你可以查一下3AD6,3AD30和3AD18这些典型的管子的频率。远远低于3DD15这类管子。

第二,由于输入变压器次级的接入,输出管耐压指标是BVcer,在激励信号的负半周起码是BVces(即基极、发射极短路时的耐压),并不是BVceo,一般认为发射结反偏时BVces不低于BVcbo,共基极电路不具耐压优势

击穿主要发生在正半周啊。

第三,同样因为推动变压器次级的接入,三极管的实际漏流不是Iceo,而是Icer,在激励信号的负半周是Ices(即基极、发射极短路时的漏流),Ices等于Icbo,共基极电路同样不具优势

为啥还是考虑负半周?正半周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基接法的输入阻抗极低,虽然驱动电压不高,但是驱动电流极大,前级需要给出一定的驱动功率才行。

功率 ...

对,肯定要认真设计。我在帖子里也提到。低电压大电流的输入变压器制作很容易。而且一般铁芯都有几瓦的功率,如果末级的放大有10倍,30w输出功率需要的推动功率只有3瓦,一个小电源变压器铁芯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和7楼说得对极了。
楼主认为的共基极电路功率增益达到10倍,这在音频功放电路上很难实现,共基极电路输 ...

共基极接法的大功率锗管输入阻抗极低,比如工作电流为1A的三极管,共基极输入阻抗为26毫欧,比8欧负载低了不止10倍。所以电压增益到10倍是很轻松的。电流增益约为1倍。所以功率增益能有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和7楼说得对极了。
楼主认为的共基极电路功率增益达到10倍,这在音频功放电路上很难实现,共基极电路输 ...

我以前看到一个电路,末级用锗管做共射,共基级联放大,其原因不言自明。当然我认为用变压器倒相就很适合共基放大器,因为低阻抗变压器比高阻抗变压器要容易做的多。绕几十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只有几千赫的那些锗管可能真的需要共基极电路才能达到5千赫以上的频宽

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基极接法的电流放大倍数< 1 做功率放大效果还不如直接喇叭~

直接结喇叭电压太低啊。

网友D:
到这里为止了。等楼主试验结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基极接法的大功率锗管输入阻抗极低,比如工作电流为1A的三极管,共基极输入阻抗为26毫欧,比8欧负载低 ...

锗管的共基极的输入阻抗远不止几十毫欧级别,再者共基极同样需要偏置,基极也不能直接接地,偏置部分的电阻也串在输入回路中,偏置电阻大的话对输入阻抗影响大,偏置电阻太小功耗就大,虽然按输入阻抗计算时偏置电路等效阻抗会缩减贝塔倍,但仅此一项也很难低于26毫欧了

先计算一下,再实验不迟,或者用直流电路测一下锗管共基极接法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关系,只计算一下实际输入阻抗

网友:
肯定滴说老锗管做不出好机器,一定要折腾锗管,那就用变压器输入、输出电路。前级推动要足夠低的阻抗,低阻抗下才能出好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这里为止了。等楼主试验结果吧。

不比各位退休的老哥,我工作很忙啊。真没时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的共基极的输入阻抗远不止几十毫欧级别,再者共基极同样需要偏置,基极也不能直接接地,偏置部分的 ...

共基极输入阻抗等于26mA/Ic, 其一比共射输入阻抗低了β倍,所以一般就是一个数量级了。
其二,工作电流Ic很大,进一步降低了输入阻抗。通常的小功率电压放大Ic只有1mA,这之间差了3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的共基极的输入阻抗远不止几十毫欧级别,再者共基极同样需要偏置,基极也不能直接接地,偏置部分的 ...

偏置电路用电阻的话肯定不是毫欧量级,但是肯定要用电容并联在一些电阻上,对于交流阻抗来说会很小。

如您说说,细心的计算和设计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3AD6,3AD30和3AD18的参数。

国产大功率锗管参数1

国产大功率锗管参数1

国产大功率锗管参数2

国产大功率锗管参数2

楼主:
首先看一下耐压。以3AD6C为例,共发射极耐压才30V,而共基极耐压有70V,前者在8欧负载上最多只能输出不到15瓦,而后者在8欧负载上理论上能有超过80w的输出。考虑到3AD6的耗散功率只有10W,按照通常甲乙类功率放大器上设计经验,能输出30W左右,这时,工作电压在45伏左右,70伏耐压有较高的安全余量。连3AD6A的50伏耐压都能满足要求。

楼主:
再看看频率。对共发射极电路,频率超过fhfe,电流放大增益就会下降,而3AD6的fhfe只有4kHz,是完全不能满足音频20khz频率范围的。
但是对于共基极电路,比3AD6功率更大的3AD18(通常意味着更低的截止频率)的fhfb大于100KHz,共基极电路在这一频率以下能提高稳定的功率增益。所以共基极电路能很好地满足音频放大的要求。

楼主:
从频率的角度考虑,即使想用3AD18来做单端甲类功放,电路程式也以共基极电路为好。如果推动级不想用输入变压器,可以用一级射极跟随器做驱动级,由于三极管的eb结电压很低,驱动级即使要输出安培级的电流,也不需要承受很大的功率,用一只中功率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就行。但是我偏好用输入变压器的电路,因为在哪个时代,大电流的三极管不好找,用变压器偶合能在前级使用小电流管,比如3ax63等,输出功率有3w就行,还是不难达到的。

楼主:
最后,3AD6的共发射极穿透电流为2.5mA,而共基极穿透电流只有0.3mA,将近大了一个数量级。考虑到锗管的热稳定性很差,在高温时,共发射极穿透电流将更大和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一下耐压。以3AD6C为例,共发射极耐压才30V,而共基极耐压有70V,前者在8欧负载上最多只能输出不到15 ...

按照OTL电路计算电压和输出功率的关系。

楼主:
对于输入变压器,线圈的圈数只和电压有关,而和电流无关。由于共发射极电路和共基极电路的驱动电压是一样的,二者的输入变压器次级圈数完全一样。而1A的输出电流也就只需要0.7mm直径的漆包线,所以很容易实现。采用5W的小型电源变压器铁芯,初级绕几十圈(以小功率OTL功放推动),次级只要绕不到10圈。这样的变压器很容易实现小的分布电容和漏感,能实现高保真的传输。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一下耐压。以3AD6C为例,共发射极耐压才30V,而共基极耐压有70V,前者在8欧负载上最多只能输出不到15 ...

在导通的情况下应该比BVceo还低。即便接成共基极,只是电路上是共基极,管子耐压导通时还是按c-e间的电压算,零偏压、负偏压才是c-b。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导通的情况下应该比BVceo还低。即便接成共基极,只是电路上是共基极,管子耐压导通时还是按c-e间的电压 ...

不知你在说什么。

楼主:
这张图怎么看出来你是说的共基极耐压跟共射耐压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怎么看出来你是说的共基极耐压跟共射耐压一样?

每条曲线对应不同的Ib,Ib=0时耐压为BVceo,Ib越大耐压越低,Ib <0即反偏时耐压大于BVceo,当Ie=0即发射极开路时耐压为BVcbo。
这个图才是真正的二次击穿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条曲线对应不同的Ib,Ib=0时耐压为BVceo,Ib越大耐压越低,Ib

还是不能说明共基极电路耐压和共射极耐压一样啊?

网友:
算是涂鸦吧,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说明共基极电路耐压和共射极耐压一样啊?

你不要管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只考虑三极管的导通状态,是导通、还是无偏置、还是反偏压、还是发射极开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要管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只考虑三极管的导通状态,是导通、还是无偏置、还是反偏压、还是发射极开路 ...

共发射极电路和共基极电路的是有显著的不同点的。
对于共发射极电路,集电结的反向漏电流等效于基极电流,给发射结带来了小的正向偏置,从而增加了发射结三极管导通的倾向,所以耐压较低。
而共基极电路,上面的反向漏电流进入地了。不会影响发射结,所以耐压高。
对于反向漏电流更高的锗管,这个效应很大。所以我们看到手册里面共基极耐压比共射极耐压高很多的现象。
对于共发射极电路,如果下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一个较小的电阻,就能旁路集电结反向电流,从而提高三极管耐压。但是这样也会旁路输入信号。

网友:
你脑子还是没转过来,你只看三极管自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由于人为设置静态电流,集电极漏流造成导通影响耐压的可能性不存在,导通不等于击穿
末级共发射极电 ...

1由于人为设置静态电流,集电极漏流造成导通影响耐压的可能性不存在,导通不等于击穿
末级共发射极电路时,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就是那个提高耐压的小电阻

只有用分压偏置,并且下偏置电阻接近于零的时候三极管耐压BVceo才等于BVcbo。

末级推挽电路中,导通的一侧管子集电极电压低于电源电压,而截至一侧的管子集电极电压是高于电源电压的,如果发生击穿现象,一定是截止的管子被击穿,但截至的管子基极是处于反偏状态的,基极发射极反偏或短路的管子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耐压称为BVces,与BVcbo是近乎相同的,共基极提高耐压一说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变压器输出电路,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对于OTL电路,存在输出中点电压严重漂移的情况。这时候一个管子的静态耐压可以几乎接近电源电压。在这种情况下。三极管就有击穿的危险,所以是不够安全的。三极管反偏耐压高的原理也来源于集电结反向漏电流被旁路。

另外我强调,共基极电路对提高频响的帮助是重要的。还有就是共基极电路的输入变压器制作很容易,所以并不增加电路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由于人为设置静态电流,集电极漏流造成导通影响耐压的可能性不存在,导通不等于击穿
末级共发射极电 ...

再仔细看看我贴出来的锗大功率管的耐压值,发现BVceo竟然还不到BVcbo的一半。
例如3AD30C,BVcbo为70伏,而BVceo仅有24伏。如果用共发射极电路,(不包含利用基极和发射极间接小电阻的对耐压的增强)即使考虑到乙类放大截止半周的反偏效应,只看静态,最高电源电压只能用24伏。而如果用共基极电路,电源电压可以到35伏,对应的输出功率增加了一倍。
更为重要的是,BVceo的实际值是和集电结反向漏电紧密相关的。对于老化的锗管,漏电流可能会大很多。这样实际的BVceo可能比手册的值更低。另外,漏电流也严重依赖管子的温度,当温度较高的时候,实际的BVceo也会降低。
这是锗管的独特特性。所以锗管扩音机容易烧管子,就是因为集电结反向漏电比硅管大很多,而且很容易受温度影响造成的。
我在本帖开始提到的共基极电路穿透电流稳定性的结论正是如此。
如果用共基极电路,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晶体管很珍惜的时代,为了提高功率增益,用共发射极电路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三极管如此便宜,我们不缺少增益的时代,从多种方面,共基极电路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

楼主:
再考虑为了降低交越失真,末级会工作在甲乙类,甚至是甲类,那耐压就不能用BVces来算了。
这里面就包含著名的1969锗管单端甲类电路。

楼主:
关于锗管的偏置,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9012-1-1.html

网友I:
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
期待楼主制作出实际电路来,
否则吹水盖楼到1000层我都不信。

网友:
五里雾中啊,我们讨论共基极电路提高耐压,与OTL和1969真的有关系?难道楼主真的设计出共基极输出的OTL和1969?
BVcbo,定义是发射极开路,晶体管cb结可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只看BVcbo指标,发射极就不能接入电路(或者接入电路后发射结反偏),在音频电路中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
“3AD30C,BVcbo为70伏,而BVceo仅有24伏”,即使抛开BVceo、BVcbo的实际定义不谈,只讨论共基极下70伏和24伏这两个值,在bc极之间的电压为70v的情况下,能不能让ce极之间的电压不超24v?

楼主:
网上找的截图。解释了集电结反向漏电流对耐压的影响。
原网址
http://www.diangon.com/wenku/rd/dianzi/201501/00017388.html
对于共基极电路,集电结反向漏电直接到地,无法注入发射结。所以耐压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D30C,BVcbo为70伏,而BVceo仅有24伏”,即使抛开BVceo、BVcbo的实际定义不谈,只讨论共基极下70伏和24 ...

如果三极管干活,be结正偏,只有0.2伏,Vce约等于Vcb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三极管干活,be结正偏,只有0.2伏,Vce约等于Vcb啊。

虽然只有0.2V,但仍以3AD30C为例,集电极加上-75V,基极0V,发射极0.2V,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75.2V,早已超过BVceo的24v,共基极又怎么能提高耐压呢?

在实际电路中,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是偏置和激励信号,不管所接电阻是多大均不能按BVcer和BVces来看待,当偏置或激励信号使三极管导通时,所接电阻没有任何作用,此时三极管的耐压就是BVceo或更低,只有没有偏置没有激励或反向激励时才是真正的BVcer和BVc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只有0.2V,但仍以3AD30C为例,集电极加上-75V,基极0V,发射极0.2V,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 ...

总算说明白了。

楼主:
虽然只有0.2V,但仍以3AD30C为例,集电极加上-75V,基极0V,发射极0.2V,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75.2V,早已超过BVceo的24v,共基极又怎么能提高耐压呢?

共基极连接时,集电结反向电流没有影响,所以耐压是高于共发射极电路的。

在实际电路中,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是偏置和激励信号,不管所接电阻是多大均不能按BVcer和BVces来看待,当偏置或激励信号使三极管导通时,所接电阻没有任何作用,此时三极管的耐压就是BVceo或更低,只有没有偏置没有激励或反向激励时才是真正的BVcer和BVces。

三极管导通时,负载会造成三极管CE端压降,所以并不会击穿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只有0.2V,但仍以3AD30C为例,集电极加上-75V,基极0V,发射极0.2V,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75.2 ...
共基极连接时,集电结反向电流没有影响,所以耐压是高于共发射极电路的。

楼主别忘了,对交流信号是共基连接,但对直流来说,并不存在“共基”的说法,因为在基极还必须给它加上偏压,以便使管子工作在特定的工作点上。这样一来,C-E之间的耐压就和基极所接的下偏置电阻有关了,这时的Ice受偏置控制,BVce决不可能达到和BVcbo一样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忘了,对交流信号是共基连接,但对直流来说,并不存在“共基”的说法,因为在基极还必须给它加上 ...

共基极偏置可以用一个稳压管接到基极和地之间。相当于稳压管是下偏置电阻。由于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小,可以很好的旁路集电结反向漏电流。
对于容阻偶合电路来说,共射放大是不能用稳压管做下偏置电阻的。

楼主:
对于集电结漏电流对三极管耐压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电路图来说明
这个电路经常被用于作为可调稳压管,稳压值约等于0.7V*(R1+R2)/R2。
对于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接法,R1就相当于集电结反向漏电流对应的电阻,R2就是发射结正向电阻。
如果外接一个电阻并联在R2两端,按照上面的公式,稳压值会上升。
如果漏电流较大,相当于R1较小,所以稳压值会降低。
锗管的漏电流较大,相当于一个较小的R1,而且漏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高温时R1会变小。这就是为什么锗管功放容易烧管子的原因。
如果接成共基极电路,R1的作用相当于输出端口并联一个电阻,流经这个电阻的电流不会进入基极,直接到地了。所以R1的影响被排除。
这就是为什么共基极电路耐压更高的原因。

楼主:
另外请大家注意共基极电路对频响的影响。共射极电路的频响只有2KHz左右,即使用标准的OTL(非变压器偶合)电路通过负反馈来拓展带宽,这也需要深度的大环路负反馈,是不利于功放保真度的。
而共基电路的频响能到100Khz, 不需要大环路负反馈来拓展带宽,有利于功放保真度的提高。同时也说明用大功率锗管做出高质量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是可行的。

楼主:
即使用输入变压器和很小的下偏置电阻来提高三极管的耐压到接近共基极耐压的水平,但是共射极放大的频响是无法改善的。这对于变压器偶合尤为不利。因为变压器偶合放大器无法施加深度的大环路负反馈来拓展频响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
期待楼主制作出实际电路来,
否则吹水盖楼到1000层我都不信。

不知猪兄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在北京,并且退休在家,可以来我实验室看看。
相关的测试仪器和元件我都可以免费提供,毕竟这些条件对于我的上千万经费的实验室不算什么。
我本人确实很忙,确实没时间动手。工作的人才理解身不由己的痛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集电结漏电流对三极管耐压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电路图来说明
这个电路经常被用于作为可调稳压管,稳压值 ...

这种论据就有想当然的嫌疑了,你忽略了三极管的基区电阻,即使基极外部对地电阻是0,基极也不会截留集电极漏流,

只要偏置正常,晶体管中的电流严格按着Ie=Ib+Ic来分配,是基极和集电极的电流都流过发射极,不存在集电极漏流从基极入地的可能,即使是发生击穿,在三极管彻底损毁之前仍遵循这一规律,不管是共基、共发、还是共集,所谓BVcbo与BVceo的差异仅在一个电极开路时才会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论据就有想当然的嫌疑了,你忽略了三极管的基区电阻,即使基极外部对地电阻是0,基极也不会截留集电 ...

这种论据就有想当然的嫌疑了,你忽略了三极管的基区电阻,即使基极外部对地电阻是0,基极也不会截留集电极漏流,

基区电阻在上面的等效电路上应该是接在R1和R2的外侧。如果从PN结理论来说,集电结反向漏电流是由于集电极少数载流子穿过集电结(集电极和基极形成的PN结)形成的。少数载流子是由于PN结的热激发形成,和多数载流子由参杂形成根本不同,这也是反向穿透电流和温度很敏感的原因。对于锗晶体管,由于能带带隙比硅小,所以热激发形成少数载流子更容易,所以穿透电流比硅管大。集电极的少数载流子在反偏的集电结中感受到的是加速电场,会快速通过集电结进入基区,进入基区后,这部分载流子成为了基区的多数载流子,这和一个基极电流注入多数载流子的效果是一致的,会促进基极和发射极形成的发射结的导通,从而增加三极管的导通。这就是我上面等效电路的微观过程。

只要偏置正常,晶体管中的电流严格按着Ie=Ib+Ic来分配,是基极和集电极的电流都流过发射极,不存在集电极漏流从基极入地的可能,即使是发生击穿,在三极管彻底损毁之前仍遵循这一规律,不管是共基、共发、还是共集,所谓BVcbo与BVceo的差异仅在一个电极开路时才会存在

Ie=Ib+Ic对任何一个三端节点都是成立的(包括三极管,场效应管,甚至一个电阻网络),这不能给给我们任何新的信息,所以是无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猪兄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在北京,并且退休在家,可以来我实验室看看。
相关的测试仪器和元件我都可 ...

我广东最南边的,离北京太远了。
再说太高端的测试仪器也不敢玩啊,我只是业余水平。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3AD6单端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3AD6共基极单端甲类功率放大器

3AD6共基极单端甲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3AD6单端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咱都共基极了,是不是应该按BVcbo供电?静待实验结果

Ie=Ib+Ic,至少证明了Ic不会流向基极,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3AD6单端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其中Q1是NPN中功率管,用8050, 工作电流通过偏置电阻R1调节到0.75A。由于管压降很小(<0.7V),所以Q1的功耗也很小。
Q1是一个射极跟随器,起到电流放大的作用。
Q2用3AD6或更大功率的3AD30,3AD18当然也能用。工作在共基极放大模式。
工作电流的稳定源于Q2工作在共基极模式漏电流很小。还有硅管Q1的穿透电流很小。稳定性应该和硅管单上偏置电阻偏置电路类似。
由于共射和共基电路都是同相放大器,所以并没有简单的直流负反馈。
供电电压取12伏,负载为16欧姆扬声器,最大正弦波输出功率接近5W,请注意3AD6管的散热。
一个简单廉价的方案是用废旧的CPU散热器和风扇,在CPU散热器上钻3AD6的散热孔。
如果做双声道,最好用两个独立的散热器,3AD6不要用绝缘垫片,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注意要在三极管和散热器之间抹一层导热硅脂。
电路采用电感和隔直电容设计,好处是效率更高(变压器效率影响较小),频响更好(漏感不会影响高频带宽)。
变压器的制作可参考其他单端功放电路。为了防止磁饱和,也要留出气隙。
电路采用共集电极和共基极放大级联,结构非常简单,频响特性也非常好。输入阻抗由于Q1的电流放大,要比单纯3AD6共基极放大器高很多。
3AD6管耐压要求Vcbo>30V, 3AD6系列的管子都可以满足要求。对于老管子,最好先测一下。
该功放适合中小房间的高保真听音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中Q1是NPN中功率管,用8050, 工作电流通过偏置电阻R1调节到0.75A。由于管压降很小(30V, 3AD6系列的 ...

Q1管压降怎么会是0.7V?明明超过了2V。

网友:
只能作罢了,楼主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管压降怎么会是0.7V?明明超过了2V。

兄弟,Q2的基极被D1嵌位,Q1的压降是0.5V左右,不建议再跟贴了,楼主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会流向基极,相互永远谈不到一起的

网友H:
总算明白了楼主的思路,好像有道理,那就看实验结果吧,事实说了算。先拿现在的小硅管试试,烧了不心疼。

网友:
没看见输入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算明白了楼主的思路,好像有道理,那就看实验结果吧,事实说了算。先拿现在的小硅管试试,烧了不心疼。

肯定不能拿小硅管试验啊,应该拿小锗管试验,如3AX系列,什么3AX31/81/83之类的。
同时要设计一个小锗管共射的作为对比:
一是试验稳定性;
二是试验最高电源电压。

期待楼主能出一个图让大家试验试验。我手头上3AX83,好象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Q2的基极被D1嵌位,Q1的压降是0.5V左右,不建议再跟贴了,楼主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会流向基极,相互 ...

嘿,真是眼拙糊涂了,真的不能再跟贴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3AD6单端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呵呵,8050是射极输出因为串个共基极工作的3AD6做高阻输出,电压增益就大于能大于1?也就是就的3AD6的输出电压能比3AD6的工作电压还高?

网友:
补充:按楼主的思路发射极输入应该用高阻,这样才能把集电结的漏电流到地,如果低阻肯定完蛋。

网友:
楼主不要忘了,带变压器的电路,反向耐压要大于2倍电源电压。

网友:
记得那个电影放映机曾经用的是共基用法,两个管子为提高耐压、加大动态电阻用,四个管子串联一起,作为输出

网友J:
俺正考虑用3AA锗高频大功率代替3AX81,不知这样能否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俺正考虑用3AA锗高频大功率代替3AX81,不知这样能否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

3AA管的截止频率不是问题,所以频响问题解决了。
不知耐压问题是否还存在,如果BVcbo比BVceo大很多,共基极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3AD6单端放大器。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路明显不能正常工作,因为D1的存在,Q1的Vce约为0.5v,太低,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