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高级CD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7):
2015年,狂收了好几部CD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冷落太久,06年收回的一部AKAI参考级CD机(CD-73)忽然罢工了。

这是一部顶级机,木边,音频部分独立在一个镀铜的盒子里。循迹部分采用直线电机(对不起,我不会使用磁悬浮这样的名词,因为根本没有一部CD机是磁悬浮的)。碟片上有金属片镇。

怎么罢工法呢?一放碟进去,托盘就不断抽疯似的撞击终点。开仓,则仓门抽屉就不断循环往复撞击打开外面行程的终点,关门,则仓门抽屉就不断循环往复撞击打开里面行程的终点。机器的碟片加载机构一共有二个部分(托盘,仓门抽屉),每一部分各自有二个终点(托盘下降终点,托盘上升终点,抽屉缩回终点,抽屉全开终点)。现在,无论是托盘还是抽屉,只要一动,就会冲到另外一端然后就不断撞击(因为撞到终点它就要打开,一离开到终点它又要返回,不停往返),所以根本没法用。

然后检查发现,如果关机,人工将抽屉完全缩回,托盘完全下降到位,则撞击就不会发生。

开始想当然,以为是限位检测开关触点氧化,心想小事一桩。用水砂纸打磨了所有触点,再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接触良好,根本没有问题。

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不能再从机械方面入手,要用控制电路开始了。

打开电路图,根据托盘和仓门抽屉两个驱动马达的驱动电路顺藤摸瓜,发现 MCU 来的指令就是错的。而 MCU的开关仓门,升降托盘的指令,是来自59脚(LMI),59脚是由三极管TR3驱动,而三极管基极则是由运放IC10的输出结果二极管D3箝位推动的。现在感觉是三极管集电极电位不对,造成 MCU误动作。而MCU的错误动作是低电平导致的

怀疑运放工作点偏移导致集电极电位漂移,于是用一根电线将TR3的eb短路,让集电极电位升高。通电之后,奇迹出现了,无论抽屉还是托盘都运作畅顺,再也没有反复撞击的情况出现了。

心中大喜,放入一张碟。读碟飞速(此机是我在06年全面调整过的),然后……不能播放,只能读碟

再选曲,结果也不能选取

仔细看看,因为直线循迹的光头只是停留在最内侧,从来没有移动。

开始还以为是长时间不用,润滑失效。但关机手拨一下,发现移动非常的顺滑。这才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抽屉托盘的撞击不是孤立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

无奈要动真功夫了,拆掉模拟部分,将整个数码部分展现在眼前,开始对照电路图查找各部分元器件。

再仔细看电路图,原先怀疑运放IC10电平不对造成抽屉和托盘出现撞击动作,运放输出电平为什么会不对呢?再看看电路图,测量一下IC10的输入端子2,3脚,发现电平差怎么这么高?按图索骥,就发现2,3脚是连接到插座J6的1,8两脚,也就是sensor GH两端。那么sensor是什么呢?就是机芯上的传感线圈。这个传感线圈跟光头组件安装在同一个滑动系统上,它一方面检测到整个光头系统的水平移动速度作为驱动系统的反馈伺服检测,另一方面提供运放2,3脚之间的直流通路,光头系统不移动的时候让运放输入端保持2正3负电位,运放输出保持负电平,此线圈一断,运放输出就变成高电平,因此抽屉和托盘两个控制系统都错乱,发生死循环,于是抽屉和托盘都不停撞击。

用万用表一测,线圈电阻无限大。没什么可说的。把线圈拆下来,在两边焊接点看不到断线的痕迹,肯定是断在里层了。线圈内层断线是最令人恼火的事情了,只能重绕。可是这线圈的漆包线直径,是0.05mm,如同蚕丝一般!而绕线的厚度有好几mm,俺可是没这个本事重绕它!何况还要在拆的过程中搞清楚原来的圈数!

无奈只好向卡坛的高人求助。卡坛的“咖啡豆”卡友慷慨相助,不但很快帮俺绕好了新的线圈,而且还出了运费给俺寄过来。在此向咖啡豆卡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打开一看,线圈绕得跟原先几乎一模一样,显然是专业水平的。同时“咖啡豆”卡友告诉我,他拆的时候忘记了绕线的方向,因此线圈的极性有可能跟原先是相反的。

收到线圈之后一直很忙,过了接近一年,才把已经拆散了的机芯打开,装上新的线圈,焊好引线。然后将机芯装回,再将所有连线一条条插回去,先不装模拟部分,手动把光头移到最内侧,通电之后读碟,显示了曲目数(跟没重绕线圈之前一样),接着按下播放键,只听到机芯发出疯狂的撞击声,是光头组件在疯狂在最内侧和最外侧之间移动撞击。俺一点也没觉得奇怪,因为这在俺的预料之中-线圈的方向绕反了,所以出来的电压极性相反,负反馈系统变成了正反馈,不撞击就有鬼了!

线圈太细,引出端子俺不敢再动,于是就将机芯到电路板的排线中对应线圈的二端剪断,然后交叉连接,相当于将线圈方向反转。再通电,哈哈,一切正常了!

装回模拟部分,机壳。戴上耳机,熟悉的音乐又再响起……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可谓妙手回春。看到那个和唱片一样大的碟镇就知道这唱机的级别,可那薄薄的机壳也太抠门了。

网友:
能如此分析电路,找出故障点的高手,必须点赞。

网友:
了如指掌的维修,太厉害了

网友:
高手的维修,点赞!

网友:
遇到高手了,记号

网友:
这是绝对的硬功夫,想我这等连三脚猫功夫都够不上的早放弃了

网友:
这个要跟着好好学学!楼主牛叉……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唱机用料扎实!

网友:
看来楼主数模电路功夫了得呀!

网友:
马老师也来矿坛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分析到位,我一看这电路就晕了,厉害

网友:
好手艺!!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光头的问题?

网友:
又学倒野了

网友(2018-06-04):
真是高手。

网友:
师傅。现在AKAI   CD---73CD机价钱是多少。

网友:
向高人请教。

网友:
我也想收一台,是不是pcm56两片机。

网友:
分列原件能找出单个零件的问题都属于高手,并且属于复古高手。

网友A:
请教,pcm56两片机是啥意思。

网友:
请教,AKAI  CD---73  CD机,属于发烧型CD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pcm56两片机是啥意思。

有单片机就诞生了两片机,我有PCM58的两片机。

网友:
PCM两片机,是什么芯片。

网友:
好贴好技术好文章,虽然我对CD这类的东西毫不感兴趣,技术上也没有研究,但还是被楼主扎实的维修功底所感动,特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好技术,虽然我也喜欢CD,但我没楼主的技术修CD

网友:
为工匠精神点赞!!!!!!!!

网友:
  图文并茂,锲而不舍,感恩发帖回馈大家!满满的正能量,为你点赞,学习了!

网友:
现在好文章不多了,玩CD机的人也少了,藏家也不出货了。

网友:
和我的索尼333ESD,机芯差不多吧,可惜,俺的已经坏了,

网友: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自己有时间听吗

网友:
还有啥好机子上图看看,能找到故障点不容易。

网友:
电气高手,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二手的价格在五百左右

网友:
楼主能否帮我打理一台松下的CD机?

网友(2018-07-05):
技术帖子拜读后要顶。

补充内容 (2018-7-5 09:57):
此机应该属于入门级的烧机。

网友:
维修界的真工夫

网友B(2018-09-27):
请教老兄:卡坛是哪个坛?我也有问题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兄:卡坛是哪个坛?我也有问题请教。

卡座论坛 早在前两年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座论坛 早在前两年关门了

太遗憾了!!!

网友:
对机器了如指掌!

网友:
高手啊,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