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手表摇表器 内电路板

楼主(2017-02-17):
2个电容爆了求助用什么替代

网友A:
电解电容坏了肯定用新的电容替换,不过看电容的损坏程度,其他元件也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不一定换上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坏了肯定用新的电容替换,不过看电容的损坏程度,其他元件也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不一定换上电容就可 ...

好的谢谢重新买板解决吧

网友:
看电容爆的情况应该是电源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