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6N5P

楼主(2017-02-17):
上班光看电脑眼睛受不了,做一点手工。前几天将电源变压器和输出牛绕好了(第一次绕推挽牛,不理想,没有正反绕,可能声音会受影响,先试试吧),今天开始地摊6080.电压好高啊,三组电压加起来600多伏,通电试的时候心惊胆战的。
明天休息了,星期一继续。

补充内容 (2017-2-17 20:58):
牛牛漆沁的太不怎么样了,没经验啊。这对输出牛前后重绕了5、6回。

网友A:
建议环变扔了吧,极有可能是山上滴字母都打错了,质量能好?到时不得哼声一片?

网友:
6N5不是高压管,它的电压也就是在120V左右,不知道你弄个600V,想干啥。

网友:
电压确实高了,6N5P是低压大电流管,这么高的电压,不好调整啊.

楼主:
我是老小白,只会照着葫芦画瓢,也找到几个图纸,就这个靠谱点,于是照图自绕牛地摊,电压是图纸上的,电压基本和图纸一样。
我也知道6080是低压管,这个机器上6080的电压也不高(它使用的是交流145V的一组大电流绕组)但前面的6N8P是使用的与6080串联在一起的又一个145V电压,它们相加整流后就有380V左右,还有一组200V的交流(小电流,我用的0.21的漆包线),是提供给6080栅极负压(-90V)和6N8P阴极负压的,这三组电压是串联的,最高是600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环变扔了吧,极有可能是山上滴字母都打错了,质量能好?到时不得哼声一片?

环变是地摊用的(它有很多组电压,方便地摊用),电源已经买好铁芯了,还没有绕。

网友:
门外汉来学习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干扰声,做个实验平台也不错。

网友:
这种地摊,没看地线如何接

网友:
6n5p是非常不错的管子,又便宜

网友B:
kan l  ban tian mei mingbai ge sy ~~

网友:
6n5p是一个很难做的管子,出声后一定讲讲体会啊

网友:
胆机很少有用环变,,,,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n l  ban tian mei mingbai ge sy ~~

什么意思---------------印度尼西亚鱼

网友C:
楼主,你这管座在哪买的,能否告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管座在哪买的,能否告之一下

这是插继电器用的插座,在电子市场就有

网友E:
弄个600v电压咋用?这个才160v左右。

网友:
我想可能高压部分是给电压放大用,低压部分才是给6N5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管座在哪买的,能否告之一下

买时间继电器的门市就有,很便宜,1、2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600v电压咋用?这个才160v左右。

开始我也非常困惑,仔细看完图纸才知道6N5P栅极需要-90的栅压。不过这份图纸电压是有点高,为了尊重图纸还是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老小白,只会照着葫芦画瓢,也找到几个图纸,就这个靠谱点,于是照图自绕牛地摊,电压是图纸上的,电压 ...

电压高了,是你将它的各绕组线圈绕多了的原因。
图中桥式整流,你将滤波电容器耐压除以1.4,所得到的数据就是绕组输出的安全电压。
例如:滤波电容器耐压400v,那么你用400/1.4=285v,再留5%的余量,取300v即可。
你实际绕出的385v,已超出滤波电容器耐压的安全范围,不利于滤波电容器的长期安全、稳定工作。

网友:
楼主使用八脚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插继电器用的插座,在电子市场就有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时间继电器的门市就有,很便宜,1、2块钱一个。

好的,谢谢

楼主:
星期1做了一个电源板,星期2又做了一个,没有大板子了,电源板连禁锢螺丝孔都没有打。今天地摊了一个声道,因为没带6N8P也就没试,用6N9P带试一试,碰输入有很响的声音,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布线太乱了

网友:
电压太高了吧,我看的都胆战心惊别说你通电试了。

楼主:
图是这个--------

楼主:
地摊就是试一试,好就装不好就散,反正光上电脑眼睛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