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想做个24V2000瓦的方波逆变器能带电磁炉吗

楼主(2017-02-17):
想在车上做个2000瓦的工频方波逆变器带电磁炉,听说逆变器不能带电磁炉干扰电磁炉,这样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功率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带,本版块置顶区就有带电磁炉实例。

哦我看下,谢谢

网友:
带肯定可以带,问题是2000瓦的工频方波逆变器重量伤不起啊,何不用开关电源式的呢

网友:
你可以改造个24v 的电磁炉

网友:
改造个低压电炉丝的,简单,1000w 就可以了

网友:
2000瓦的工频方波逆变器质量好就可以。

网友:
我认为是个可以的,2000w的电器 实际大概1800左右。

网友:
你做出来了没

网友:
大功率的电器损耗太大啊,没实际意义吧,买个太阳灶吧,折叠式的,平时当太阳伞用,没电了反过来支上,以前有人做过500W的电磁炉,功率小点,热个水,做个稀饭还可以

网友:
24V方波逆变器要输出2000w,体积重量都太大。再者,车上用蓄电池供电,也是不小的负荷,差不多90安的电流,引线又要求短而粗,不方便。我认识的司机都是不用主车的电源,另设发电机用于空调和做饭烧水。

网友:
为什么我的3000w不可以带  只开500w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