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辛普森260一8直流电压档偏高的问题

楼主(2017-02-18):
辛普森260一8直流电压档普遍偏高,如此高大上表精度还不如国产上四12/14/500,如用直流10档测标准5v,显示5.1v,误差2%,虽在误差范围,但总感觉不爽,测电阻则刀刀压线,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校准。

楼主:
直流25档测示偏高

楼主:
电阻档正常,图示测1K显示正常,表头应无问题

楼主:
怀疑电压档阻值变化,对照电路图在线检测,其他电阻都对,就是与表头串连的2.2k电阻显示1.5k,且表针偏转,请高手指教如何调校

楼主:
左上角色环红红红电阻在线测得1.5k,应为2.2k,不知正常吗,

楼主:
参考电路图。。。。。。。。。

网友:
兄弟,能不能上个图看下调指针那里,我的260-8P调不了……。

网友A:
那不是表头并了一个150k的可调+一个20k的固定电阻吗?
调一调那个可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表头并了一个150k的可调+一个20k的固定电阻吗?
调一调那个可调就好了。

多谢高指点,前两天没把握,没敢调,晚上回去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9楼不愧为高手,通过将260表50uA挡与台表电流50uA串连,通过调整150K电阻使两表显示数值 一致,装复后再测,各档比原来都精准了许多,第一次来矿坛发贴,通过9楼指点,学到了很多,再次感谢9楼师傅,上个测示图。

楼主:
感谢9楼指点。

楼主:
昨晚有时间对国产上四的12,14,500及辛普森260一8各档测试精度以台表(0点1精度)为基准做了个简单测试,260一8精度最差为2点1.通过校准后再复测,精度可达0点2,至此在9楼的指点下成功修复了辛普森260,精度提高10倍,测试对比见图

楼主:
四块指针表对比测试85年上四表现令人惊讶,基本上刀刀准,赞一个

楼主:
四个表合个影

网友:
表表不错  照片太晃眼

网友:
我有一台260非常准确,阻尼超好,一步到位不来回,我所有表里最好的

楼主:
好象这种表阻尼都是表现这样,一步到位,国产85年上四500阻尼比12还好,14表现差点,国产游丝与进口的张丝表的区别吧

网友(2017-07-10):
听说260是张丝表,除了电阻档位少,其他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