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唱响管”681单管机,找到最合适做高频变压器的小磁环

楼主(2017-02-18):
看老晶体管收音机的书上说,用高频变压器的电路灵敏度比较高,故早就心有戚戚焉,但碍于高频变压器不易得,是以一直未能如愿。
无奈不堪心痒,拆了几个中周,但是其磁芯甚小,我亦未有更细的线,只好将几个磁芯用胶水粘在一起,试用了一下,结果失败。又用工字电感做了一个,结果还是不理想,声音很小;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电路,准备不足,布线较乱,欲得良绩,其实难矣!

楼主:
又过了几天,仍然还想试试。依《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中所说,其磁环导磁率以400-600为合宜。又《实验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云:初级70T,次级100或140T,若初级空置不用,次级可做为高阻圈来用。这样推算看来,若绕100T电感量在2-3mH,其导磁率必为合宜。

楼主:
于是从网上联系了卖家,要导磁率在600左右的小磁环,她说这种只有10x6x5一个规格的,是镍锌铁氧体的。店家人不错,又附送了一些锰锌的(绿色,导磁率很高)。

楼主:
依某家网店上资料介绍云:
“高频磁环是抑制高次谐波的磁环,主要是镍锌磁环,一般是针对1MHZ以上,到300MHZ之间,效果最佳,现在使用越来越广泛。……锰锌铁氧体具有高磁导率和高磁通密度的特点,且在低于1MHz的频率时,具有较低损耗的特性。镍锌铁氧体具有极高的阻抗率、不到几百的低磁导率等特性,及在高于1MHz的频率亦产生较低损耗等。锰锌铁氧体的磁导率在几千---上万,而镍锌铁氧体为几百---上千。铁氧体的磁导率越高,其低频时的阻抗越大,高频时的阻抗越小。”

以上描述,与《晶体管收音机元件制作》是相符的,见原文如下:

楼主:
磁环买回来后,先焊好一个试验机,三极管和高频变压器的位置用导线做的插座,以便试用不同的管子和变压器。

楼主:
又制作了若干个变压器:

楼主:
与之配套的空气双连可变500P-500P,刚来时够脏的,又锈迹斑斑,洗刷后变了个样:

楼主:
上机试验:

楼主:
我用集电极做再生总是不成功 鸟鸣不停、声音又小,反复调电流与可变也不行,做636时也是如此,不知为何。只好换成发射极再生。

楼主:
绿环(9x5x3)的电感量最大,绕了20多圈电感量就有3mH了,那些直径更大的绿环似乎更不堪用,绕了十几圈就有几mH了。这个小绿环的圈数比是24:36.
那个小黑环是48:72的,初级电感也是3mH左右。
工字磁心我又重新绕了一下,200T:300T,电感量初级1.38,次级2.78
镍锌环我做了好几个,有120T:180T的(电感量初级1.61,次级4.08),75T:135T(电感量初级1.01,次级3.27),70T:105T(电感量初级0.65,次级1.31)

试验结果:
镍锌磁环(10x6x5)70T:105T那个成绩最好,效果与调试好的636接近,但强弱台对比似乎更明显些,强台较636更响,弱台则声音较小,也许是我调试还不到位;
其次是工字电感和镍锌(75T:135T)的;
镍锌(120T:180T)声音较小,灵敏度也较差。
小黑环与绿环效果最差,容易啸叫。

以上初步仅是试验结果。

楼主:
顺便试验了前些天买的“2AP9”,卖家说是军用型的,但究竟是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测试导通电压0.7伏,应该是硅管,坛中很多老师认为是硅开关二极管2CK系列的。尝试替换1N60P,发现效果较为接近,亦可做为检波管用。

楼主:
又试验了一下短波,用200mm短波磁棒,11T:3T,接上10米的室内天线(不方便挂室外),收到中国之声、NHK华语、台湾(中央台?),还有一些日韩电台,其中中国之声与NHK声音震耳,比中波的中国之声还要响,而且音质很好。

PS1:将镍锌与工字电感做的变压器初次级颠倒过来,效果也不错,以降压形式接入电路,似乎音质更好(此时偏流调大些,声音可以更响亮)。电感量似乎并不是很重要,效果最好的70T:105T,电感量很小。

PS2:681这个电路三极管与变压器要搭配好才能实现较好的效果。有时候用管子A与70T:105T配合感觉效果很好,但换成管子B之后无论怎么调偏流与再生,效果都不理想,但管子B与其他升降比的变压器配合效果就要好一些。这也许是当年681不如636流行的原因吧。

楼主:
初步结论:目前看来这个导磁率600的镍锌小磁环是制作高频变压器的最佳选择,如果选择好合适的升降比成绩也是比较满意的,但若说它的性能明显高过636似乎还不成立(如果随时调节再生,似乎636还要略好于681呢)。
以前结果只是初步判断,不代表最终结论。

网友A:
支持折腾,不断总结提高。但是,2AP9应该是锗管,并非硅管。看图你的三极管也是3AG类的高频锗管,另外也可用2AP10的二极管。图中所示的白色点状二极管,是七十年代后流行俗称芝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不断总结提高。但是,2AP9应该是锗管,并非硅管。看图你的三极管也是3AG类的高频锗管,另外也可 ...

三极管是3AG1D,那个白色的卖家标称为“2AP9”,但到底是哪种型号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