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比这两个音频放大IC,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7-02-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个便携式小音箱还要搞的像大工程似的,编程啥的?
一块9V供电的双声道功放集成块接成BTL形式有3瓦以上的输出功率,推那个小喇叭可以跳广场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类功放比传统线性放大电路更加困难。没有基础并不推荐,这就是为何很多人说D类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 ...

确实如此,一个曾经做模拟功放很有经验的人,未必甚至肯定难以做好D类功放。D类功放对元件布局PCB布线远不是模拟功放那样简单,许多都要重新认识

网友:
2寸3寸的便携蓝牙音箱还是别搞那么复杂了,挖块车机的板子出来什么功能都有了,而且质量还很有保障。 D类的你做7492的简直是要推烧喇叭的节奏。用那种TDA1521就好,双声道,外围电路还超简单,支持单电压,官方还提供PCB的板子图,方便快捷安全,还有静噪无冲击等优点。

网友:
D类放大器效率很高,动态范围大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怪不得我看见D类功放的输出电路感觉很纳闷怎么输出端还要加电感,这妥妥得是降低了动态响应会 ...

这妥妥得是降低了动态响应会使音质变差,看来D类功放正是因为先天不足所以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去弥补。
凭空想象!!!

网友:
D类功放很讨厌的就是后面那个低通,并不是说幅频特性满足设计就可以的,如果只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八九不如意,所以后面那个低通的相频特性很重要。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是接纯阻负载还好说,如果接音箱,同时还要尽可能适应不同的音箱,负载对低通特性的影响代入进去,那要搞好了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