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新话题讨论

楼主(2017-02-18):
本想写几篇文章,无奈忙于生计,写文章又评不了职称,所以想换一种方式,讲到哪里算哪里。

电感器的损耗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损耗是与电流平方成正比的,可以等效为一只串联电阻,不妨称为串联损耗;另一类损耗是与电压平方成比的,可以等效为一只并联电阻,不妨称为并联损耗。

如果感抗不变,电流与电压本身就成正比,把损耗全部当作串联或并联都行。例如1K感抗串联1欧,约等于1K感抗并联1M。

但如果感抗在变,例如研究Q值与频率的关系时,两种损耗还是要分别看待。

可以把电感器看成是理想电感L串联电阻R1,再并联R2。如果只有R1或只有R2,Q(f)关系曲线将呈单边上升或单边下降形态。正因为R1、R2总是同时存在,所以电感器的Q值都是在某个频率下呈现出最大值,曲线是中间高两头低。

以L=159微亨,R1=1欧,R2=1M欧为例,它将在1.0MHz下有最大的Q值500,Q值与频率的关系曲线就是这样:

网上有过一组Q值超过1800的数据。用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套一套实测数据,情况是这样:

套得不是太准,只因为把R1、R2都当作是不变的常数。但基本形态出来了,只要修正一下就能套得很准。现在已经清楚看到:损耗分为串联损耗和并联损耗两大类。

由此引出的新话题很多!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另外一方面,因为无线电波的场强本身就是很微弱,一味的增加大环的面积,一是制造难度加大,二是限制了大环方向的调整,三是为了减少线损,大幅度增加了导线成本,而达到的效果往往也是事倍功半。这里想说明一点,越大的大环接收距离越远,接收效率越高是错误的。只有达到面积和匝数间完美的统一,以获取最佳的平衡参数才能制造出好的大环矿机。

网友:
这里所说的是线径增大了,只是增加了高频电流的通过能力,而並不是增加了发电能力。那么,大线径的好处在于什么呢?降低线阻,降低相同圏数下的感抗。而大线径可能带来的们负面影响就是匝间电容,在匝间距相同的情况下,线径越大,匝间分布电容越大。由于高频电流是可以流过电容的,在大环矿机中,如果不能有效的消除匝间电容,很多事情往往都是事倍功半了。

网友:
任何线圈,当然也包括大环,它们的损耗包括三个方面。线阻,感抗,和分布电容。而能量产生的来源和电磁波的场强和大环的砸数和面积有关。很多人把大环的能量来源机械的套用了发电机的公式,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很片面的。矿机的线圈是不是发电机,答案是肯定的,是,但是不是普通的发电机,而是高频谐振发电机。在电磁波的场强不变的情况下,有两个途径来提高大环线圈的发电能力,一个是提高谐振能力,也就是提高线圏的Q值。二,提高匝数和面积。由于高频电流的集肤效应,导线的径向周长越大,高频电流的通过能力越强。

楼主:
设感抗为Z。在Q值不太低时,R1、R2对感抗的影响很小,有 Z ≈ ωL = 2πfL

于是,Q ≈ 1 / (R1/Z + Z/R2 )

当感抗Z为R1、R2的几何平均值时,Q有最大值。

例如当R1=1欧,R2=1M时,Q = 1 / (Z/1000000欧 + 1欧/Z)

Z在1000欧时Q值就有最大值500。159微亨在f=1.0MHz时感抗就是1000欧。

固定L和R2,改变R1引起曲线这样变化:

固定L和R1,改变R2引起曲线这样变化:

可见,串联损耗重点影响曲线左端,并联损耗重点影响曲线右端。

在实际中,就是导线电阻重点影响低端Q值,分布电容损耗重点影响高端Q值。

线圈的导线电阻属于串联损耗,这应该没有疑问。分布电容的损耗属于并联损耗。分布电容不是与电感串联的,如果串联就不通直流了。

以大环为例,如果只是加粗导线,其它方面尽量不改,那么重点得益的是低端,对高端的Q值提升相对小得多。

(用小型紧密线圈不容易发现这种关系,因为改变导线粗细会导致整个线圈的改变。非紧紧密结构的大环可以比较独立地改变某一个参数。)

网友:
由于电感存在分布电容,Q值计算可能更麻烦一些。

网友:
虾兄好久不见。

网友:
试试用matlab拟合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多项式?

网友A:
我去帮你卖货,你还是把书写出来吧

网友:
搬个小板凳坐下听课.

楼主:
老矿友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匝间距增加了,电感量就要减少了!

要想回到原来的电感量还要增加匝数,这样线又长了,线阻又大了,因此用高频损耗小的线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认为,把线圈加粗,采用多股线,采用镀银线,以求电感的Q值。我倒是认为这些措施不是没有效果,是 ...

确实是这样的,刚实验完2米边长的正方体大环,用1,5平方带皮多芯线且一米左右一段接在一起的,共8圈,分2组线圈,反绕双值形式,接收效果略超我的直径3,5米的环,可见匝间距离响应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帮你卖货,你还是把书写出来吧

谢谢支持!

网友:
探讨:从图一看来,0.5~1.0时,呈现上升曲线关系,由1.0~2.0时,近似下降直线关系,如果Q值处在1.5时,变化频率的参数是否会均衡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方面,因为无线电波的场强本身就是很微弱,一味的增加大环的面积,一是制造难度加大,二是限制了大环 ...

14-16楼很让人受教,其中“只有达到面积和匝数间完美的统一”,是否大千老师有实践经验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感抗为Z。在Q值不太低时,R1、R2对感抗的影响很小,有 Z ≈ ωL = 2πfL

于是,Q ≈ 1 / (R1/Z + Z/R2 ...

“在实际中,就是导线电阻重点影响低端Q值,分布电容损耗重点影响高端Q值。”
这样看是否可以理解为  用粗导线提高低端Q,加大匝间距提高高端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中,就是导线电阻重点影响低端Q值,分布电容损耗重点影响高端Q值。”
这样看是否可以理解为  用 ...

是的

用裸线也是降低分布电容损耗的好办法

网友:
极端的条件下线圈可以是一圏,比如说最早期的FM矿机,以及有些短波大环。但是实践正明,相同感量的线圈,多圈的比单圈的更有效。匝与匝之间的关系在矿机及有源机高性能线圏的开发中有很重要的关系,密绕线圏只适合于电力变压器,如果用合理的线圈结构,有源机的中放一级足已。各种中周其实只是实实在在的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4-16楼很让人受教,其中“只有达到面积和匝数间完美的统一”,是否大千老师有实践经验分享?

所有线圈结构中,花蓝线圏是最好的。蛛网线圈是最垃圾的。当然大环也不例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线圈结构中,花蓝线圏是最好的。蛛网线圈是最垃圾的。当然大环也不例外!

大环做成花篮是否难度有点大?匝间距几乎不好控制。骨架也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环做成花篮是否难度有点大?匝间距几乎不好控制。骨架也是个问题。

难度不大,找一块大木板,画个圆,在圆上等分成奇数个点,然后每点上钉一个长钉子,尽量密一点,然后绕线,感量合适后,用热嫆胶固定线圈,拔掉钉子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大,找一块大木板,画个圆,在圆上等分成奇数个点,然后每点上钉一个长钉子,尽量密一点,然后绕线 ...

大木板有点难找,等哪次捡到了我得试一试。可惜家里的饭桌不是木头的,哈哈。

楼主:
在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中,感抗为串联、并联电阻的几何平均值时,Q值就有最大值。如果偏离几何平均值,Q值就要打折。

所以在对数刻度的数轴上,Z在R1、R2的中点就是Q值的最佳位置。

然后我们发现,无论改变R1还是R2,都需要调整电感量或频率才能重新获得最大Q值。

这个图告诉我们,导线越粗,就应该配以越小的电感量。

例如两个拆机的中波磁棒线圈,线很细的超过800微亨,大的不足200微亨。

是大电感配小电容好,还是小电感配大电容好?其实最佳的电感量是由串联损耗、并联损耗两者共同的决定的。

同样方法可以分析有载Q值。实际的选择性是由有载Q值决定的。

以固定方式把负载接在谐振回路上,相当于再并联上一只电阻,相当于R2减小。

负载接入将导致感抗大幅偏离中点。所以常发生一种情况:一个线圈空载时的Q值曲线是中间高两头低的,挺好。但一用在矿石机上,就变成了一面倒的下降形态,高端选择性一塌糊涂。这是因为并联损耗重点影响高端,固定方式接入的负载很容易导致高端有载Q值的崩溃。应该预视到带负载之后的曲线形态变化。

网友:
好文章,收起来,慢慢品读。

网友D:
略微探讨一下。
电感确实不容易做出理想的效果,因为它天生在材料使用上就有缺陷,所以详细研究电感时要考虑它的等效电路,既可以把电感器看成是理想电感L串联电阻R1,也可以把电感器看成是理想电感L并联R2,这种等效是有关能量损耗的等效,但没有必要搞成两个电阻。到了高频的情况,由于分布电容效应逐渐显现,所以这时电感的等效电路里可以并联一个电容。换句话说,您的等效电路里把R2改成电容器就正确了,否则在高频电路电感的Q值测试会出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略微探讨一下。
电感确实不容易做出理想的效果,因为它天生在材料使用上就有缺陷,所以详细研究电感时要考 ...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理想电容本身并不损耗。要表达一只有损耗的电容,还是要在电容上串联或并联一只电阻。

例如1.59pF电容在1MHz下容抗为100K,相比1M电阻,它已经是全导通的。所以简单一点,只需要画电阻。

网友:
要是一般人的帖子,我也就看看过去了,但你在制作上有很多经验,许多坛友是要膜拜的,那么你的帖子里出现概念上的错误可能影响不少人,所以我才给你提了一点建议。
电感在频率不太高时等效一个电阻就够了,但频率很高时需考虑电容的影响。因为电容也不可能完全理想,所以可以相当于电感又多并联了一个理想电容以及一个新的损耗电阻。电容是具有频率特性的,所以这个新的损耗电阻还可能是变量。电容虽不消耗有功功率,但它的存在却影响实际电感的频率特性。

好了,我的观点已奉上,就不再进行讨论了。

楼主:
重申一次,这是一个简化的数学模型,它不是准确的,但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Q值曲线中间高两头低。我们只需要假定R1、R2都是常数,就能定性分析一些量的关系。

由这个数学模型得到的Q值关系是:

设Q值最高点的Q值和频率为Q0、f0,求解结果是:

用Q0和f0替代式1中的R1、L、R2,得到Q(f)关系:

由式1推导式2的运算:

由式2反推式1更简单,把Q0和f0直接代入式2整理就变成式1。

式2让我们直观地看到Q值与频率的关系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给出Q值的最大值和所在频率,就能大致模拟出一定范围内的Q(f)曲线。例如,如果某线圈在600KHz上有最高的Q值1200,那么它的曲线就是这样:

这是假定R1、R2不变的曲线。实际R2损耗会随频率变大,右边下降得更快。

拟合实测数据,实际的线圈大多数都是在第2第3条线之间。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模型分析是有益的,至少让人明白电感Q值曲线变化趋势的由来

楼主(2017-03-29):
我们看式1中影响Q值的两个项,其中R1/Z是串联损耗带来的影响。如果没有集肤效应,R1可以假定为常数,感抗Z将随频率升高。忽略其它损耗时,Q值将随频率直线升高。

当出现严重的集肤效应时,R1将随频率的1/2次方增加,因为集肤深度是与频率的1/2次方成反比的。所以忽略其它损耗时,Q值将随频率的1/2次方升高。请注意,集肤效应带来的效果是曲线左边上升变慢,而不是右边下降变快。

用数据模拟两种极端情况,一个线圈完全没有集肤效应,另一个线圈有严重的集肤效应,如果两者在500KHz时有相同的Q值,它们的曲线对照是这样:

这个图的意义只在于对照曲线的形态,不在于对照数值。我们对照的不是导线截面积相同的线圈,而是500KHz下Q值相同的线圈。如果频率低于500KHz,有集肤的集肤变轻反而Q值更高。所以这里强调一点,这里对照的是曲线的形态。我们发现集肤效应带来的结果不是右边下降更快,而是顶部变得比较平。

这个结论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感抗升高比集肤电阻升高得快,所以影响高端Q值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集肤效应增加的串联损耗,而是感抗逼近并联损耗R2。

从这个图看出,感抗偏离中心并不是因为R1的上升,而是感抗更快速的上升。R1只随频率的1/2次方上升,上升较慢。而感抗是随频率直线上升的,上升较快。

网友:
楼主的模型可能误导一些初学者,29楼是正解。串联等效和并联等效任选其一即可,不要画蛇添足了。影响Q值的原因不是楼主的模型能说明的。

楼主:
模型固然可以简化为一只电阻,但这只电阻不是常数,也不接近常数,而是随频率疯狂变化的电阻。要寻找这个电阻与频率的关系,还是要为这个电阻重新建立模型。如果找不出单一电阻与频率的关系,也就画不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曲线。

一开始讲过的要点:有两种损耗,一种与电压平方成正比,一种与电流平方成正比。如果频率不变,电压与电流成正比,两者一回事。但如果频率改变,强行把两者互相转换将会变得复杂。

楼主:
接下来还有更多内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兴趣。

楼主:
用本坛出现过的一组数据:
电感量145uH
频率KHZ Q值
600        1690
700        1735
800        1790
900        1805
1000        1805
1100        1760
1200        1700
1300        1630
1400        1550
1500        1470
1600        1400
1700        1330

按串联模式计算出来的电阻:
600        1690        145uH        串        0.3238        欧
700        1735        145uH        串        0.3679        欧
800        1790        145uH        串        0.4076        欧
900        1805        145uH        串        0.4547        欧
1000        1805        145uH        串        0.5052        欧
1100        1760        145uH        串        0.5700        欧
1200        1700        145uH        串        0.6437        欧
1300        1630        145uH        串        0.7273        欧
1400        1550        145uH        串        0.8237        欧
1500        1470        145uH        串        0.9306        欧
1600        1400        145uH        串        1.0422        欧
1700        1330        145uH        串        1.1656        欧

按并联模式计算出来的电阻:
600        1690        145uH        并        925        千欧
700        1735        145uH        并        1108        千欧
800        1790        145uH        并        1306        千欧
900        1805        145uH        并        1481        千欧
1000        1805        145uH        并        1646        千欧
1100        1760        145uH        并        1766        千欧
1200        1700        145uH        并        1860        千欧
1300        1630        145uH        并        1932        千欧
1400        1550        145uH        并        1979        千欧
1500        1470        145uH        并        2011        千欧
1600        1400        145uH        并        2043        千欧
1700        1330        145uH        并        2062        千欧

所以,无论简单的串联模式,还是简单的并联模式,损耗电阻都不是常数,也不接近常数,而是变化非常大。寻找这些阻值与频率的关系其实更加困难。描述它的函数需要多少个参数呢?如果需要N个参数,它的数学模型又要增加到N个元件。

所以模型中用到两个电阻绝不多余,因为描述一条中间高两头低的曲线至少需要两个参数。我只需要假定R1和R2都是常数,就能得到比较接近的曲线。

楼主:
传统的A、B模型很常用,但并不用于研究Q与f的关系。在弄清楚R与f的关系之前,R没有表达式,根本就不是一个数学模型。

但C模型中R1、R2有明确的表达式,模拟出来的曲线基本符合实测数据。

在研究Q与f的关系时,A、B模型给我们的结论是笼统的,只告诉我们想提高Q值就要降低损耗。

C模型却给了我们更明确的结论:想提高低端Q值就,就要降低导线电阻,加大电感量;想提高高端Q值,就要降低分布电容损耗,减小电感量。

网友:
前面的计算看不懂,最后的结论似乎懂了。要真真玩好矿机真不容易。特别是我这种没啥基础的。看到计算就头大。

网友:
再提醒楼主一次,频率高了以后,分布电容会扰乱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这个线圈已经不是纯粹的电阻和电感的关系了!频率高了以后,线圈的肌肤效应使有效线径变细、磁芯的涡流损耗随频率增加而变大,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损耗电阻,这个电阻串并联都可以,选其一即可。当然这个电阻的计算是很复杂的,磁芯材料、导线性质都会影响到计算。
楼主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分布电容,分布电容不会直接带来损耗,因为其是无功器件,但会扰乱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甚至造成谐振,被扰乱的电流直接在电阻上就会带来损耗的变化了。
高频电路的损耗确实是很难用模型来描述逼真的,其复杂程度早超过了楼主这个模型。打个比方,高频电路的模型要逼真就如造了一栋真正能住人的6层居民住宅,那楼主的模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造了一个六层居民住宅。

网友:
对线圈来说,无论你用什么形状、什么线材来绕线圈,分布电容都是如影随形的,频率低时其作用并不明显,频率高了以后,这个电容对线圈电流的相位改变就越来越明显了,29楼早已建议你把并联的那个电阻换成电容就更逼真于实际了。至于串联电阻,的确是一个随频率而变化的变量,是线损和磁损还有分布电容的综合产物,。其计算确实非常复杂。我的建议也到此为止,楼主要一意孤行那是你的事了,我不再参与此贴讨论了。
    祝大家心情愉快。

楼主:
由简入繁,电容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加进去的。

但得出上面的结论并不需要加电容。因为结论是定性的,不是定量的。

楼主:
32楼后面的图有三条线,下面的两条就是我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模拟出来的。电容的影响只是让右边下降得快一些,但并不影响定性结论,所以暂时还没必要去提这个更复杂的模型。

叫我在模型中减少一个电阻同时又叫我增加一个电容,这个建议是不可能采纳的,因为是不存在的电路图。

32楼后面的图是这个:

楼主:
在讲下一个Q值新话题时,我再解释一下上面用过的数学模型。

可能有的人认为我完全没有考虑频率对损耗的影响。但我一开始已经说了“另一类损耗是与电压平方正比的”,我是用电压来评估这类损耗的,电压就已经包含了频率因素。

频率主要是这样影响损耗的:

频率升高-->磁场变化加快-->电场增强、电压升高-->损耗增大

所以用电压来计算分布电容损耗就已经把频率因素包含进去了!没有包含全部,但包含了大部分。

这是可以心算:频率升高,(电流不变下)电感两端的电压就要升高,并联电阻的损耗就要加大。(电流不变下)无功功率随电压1次方升高,电阻损耗随电压2次方升高。所以频率升高,分布电容介质损耗的升高比电感的无功功率快1次方。

坛内大部分Q值数据我都进行过拟合。实际是快1.2--1.6次方。但无论如何,1相对0.2或者0.6总还是大部分。正因为我把大部的损耗都估算在内,所以才得到比较吻合的曲线。

这个数值越大,曲线右边下降得越快,却始终不影响一个定性结论,就是如果想提高高端Q值,就要降低分布电容损耗,降低电感量。

从微观上看,当介质内部的每个点的电场都在增加,每个点的损耗都将随场强的2次方增加。频率不变只升高电压就是2次方,加上频率升高很可能是2.2--2.6次方。

楼主:
应该知道频率对介质损耗的最大最主要影响,是因为电场强度的增加,其它方面都是次要的。

譬如4倍的频率,要保持无功功率不变,电感上就是0.5倍的电流和2倍的电压。2倍的电压对应着介质上各个点的2倍场强,仅此一项就带来4倍的介质损耗。

这笔帐似乎有点复杂,但所有与电压平方成正比的损耗都可以等效为一只电阻,用无功功率除以损耗功率就是Q值,频率的最大最主要影响就已经包含其中。

说把R2当成常数不准确,这还说得过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误导”和“一意孤行”的说法,只好从不同角度来重新解释。

---------------

导致介质损耗的直接原因不是频率,而是场强。频率是间接的宏观的原因,场强是直接的微观的原因。我们不能把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加起来一起算。

正如甲把一百元交给乙再转交给丙,丙得到的一百元宏观上是甲给的,微观上是乙给的,你总不能把两者加起来算,认为丙得到二百元吧?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接下来讲磁棒线圈,对制作有重要指导意义。选用优质磁棒、优质导线不是新的话题,不多说了。这里讲降低磁棒损耗的绕制方法。

磁棒都有一定的导电性,线圈里也有电场,所以磁棒在线圈里,除了磁损耗还有电损耗。人们说得多的是涡流损耗,但其实还有漏电损耗。线圈两端的高频电压透过绝缘层施加在磁棒上,在磁棒的轴线方向上形成漏电电流,产生损耗。漏电损耗比涡流损耗大很多倍!

根据电磁场理论,变化磁场产生涡旋电场,涡旋电场产生感生电压同时也产生涡流损耗。从感生电压的大小就大概知道涡旋电场有多强。

例如2米导线绕成线圈,两端距离3公分,感生电压1伏。那么就是涡旋电场在2米导线上产生1伏,涡旋场强=1伏/2米=0.5伏/米。

而这1伏电压又反过来施加3公分的磁棒上,轴向的电场强度=1伏/3公分=33.3伏/米。

轴向场强是涡旋场强的66.6倍!这是大概的估算,没有具体到位置点上,但足以说明轴向场强比涡旋场强大很多。所以漏电损耗比涡流损耗大很多倍!

漏电损耗就是高频电流透过绝缘层穿过磁棒,从线圈的一端到达别一端所产生的损耗。本人认为这是新的话题,以前没看到过有关资料。

顺便普及一下:由电荷产生的电场是保守电场,电力线从正电荷出发,到负电荷上结束。由变化磁场产生的电场是涡旋电场,电力线无始无终,一圈一圈的。

磁棒漏电损耗的原理如中间的电路图,可简化为右边的数学模型:

所以想绕制高Q值的磁棒线圈,除了选用优质材料之外,一是导线不要紧贴磁棒,二是线圈两端要拉开距离。导线离开磁棒可以让电容变小,拉开两端可以让电阻变大。

成品收音机都是在合理的成本下做需要的Q值,不会不计成本地做最高的Q值。短波磁棒线圈把两端拉得很开,但一般不加绝缘层:

中波磁棒通常会绕在骨架上,不间绕:

但也有分组拉开距离的,配高Q值的空气电容使用:

如果想把Q值做到最好,就应该垫低损耗的绝缘材料,如聚丙烯吸管等,再间绕拉开两端距离,象这样:

2009年发过一张照片,发现松松垮垮绕的线圈输出最大,因为它合乎原理的:
原贴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966-1-1.html
当时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人认为这样散开是最大败笔。但试过几种绕法中,就是这样输出最强。现在有准确的解释:拉开两端可以降低磁棒漏电损耗。

(实测数据待续)

网友(2018-05-27):
龙虾大侠的探究精神令人敬佩!!!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探究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龙虾大师的分析文章百看不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