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投影机

楼主(2017-02-18):
投影机的图像全是雪花是怎么回事?高手解释。

楼主:
这回头大了

楼主:
大侠去干嘛了

网友:
去投影板块问问高手。

网友:
是里边的液晶板或者是类似的东西烧坏了!这个东西比较贵!看你是什么牌子的投影机了!

楼主:
是不是一种叫DMD的东西

网友:
dmd坏的可能性大,也有可能是dmd脏了有灰尘了吧

网友:
应该是dmd芯片后面冷却器接触有问题导致芯片过热产生坏点。

网友:
同楼上,换个好几百

网友:
我有个也是有雪花点。。。在用

网友:
DLP芯片坏了

楼主:
这可麻烦了

楼主:
这东西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