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说装胆机应当主意的几点见意 第一

楼主(2017-02-18):
在业余条件下装胆机   不要要求过高这样就很容易成功了   若是要求过高了   就好像似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个障碍是的   就会感到无重下手虑不出一个头续来     看电路图要分级看   要把一个电路图有几只管子   就分几级还者说分成几段   有繁划简   主次分清   比方说   一个胆机的末级放大级推挽级   就是输出变压器两只管子和 阴极电阻   还有栅极电阻交联电容加上第2栅极电阻   和灯丝电压

网友A:
学生依照老师的指导,划出一个原理图,请老师审核有没错处,
另外那个调换线圈抽头用的电位器,学生还是不懂如何接上,请老师指点一下。

又如我想跟老师做的机器一样接上电池,应该如何连线呢?

网友B:
体育老师也许又要蒙冤了,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育老师也许又要蒙冤了,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你说的对   你教我我还不想和你学呢    和你学还不如这样好你   在这里不是学写作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马乱七八糟的.

不怕乱就怕没有   在乱如麻团的事件中能整理出来的    有条步稳章章惯通才是行家利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育老师也许又要蒙冤了,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就是,就是!体育老師照样能教其它科目,但很多老師却教不了体育!

网友D:
楼主的这种态度不可取。做技术讲求细节和认真、不可浮躁。看所附图片应该是自己的得意作品,做的很精致,发的帖子却别字连篇,语句、标点符号也是乱七八糟,让坛友怎么看?细节决定成败,良药苦口利于病,坛友的回复都是好心,不要认为是在故意挑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种态度不可取。做技术讲求细节和认真、不可浮躁。看所附图片应该是自己的得意作品,做的很精致,发 ...

我的意思是  先易后难做了就比不做有希望    你能理者吗?

网友E:
提个建议楼主不要见怪,行文最好不要省略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个建议楼主不要见怪,行文最好不要省略标点符号。

谢谢了    你说的对   以后主意就是了

网友F:
~~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ai  yihou jiansuo wenzhan you yao langfei shi jian 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最基本的汉字、标点都写不清楚,还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太难了点吧

网友F:
  ai  da ge ping yin dou lou zimu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ai  yihou jiansuo wenzhan you yao langfei shi jian l

你教的还学不这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i  da ge ping yin dou lou zimu

中国人在中国为什么要说外国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人在中国为什么要说外国语啊?

bu xue waiyu bu gei dushu a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有点吹毛求疵了,发帖的楼主是新人,大家并不一定知道楼主的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的城市方言,我想如果是年轻人不至于汉语拼音这样的不好,猜想可能年龄偏大......,海纳北川要容天下所有同好的朋友。一家之言,冒犯之处请见谅。

网友I:
我为楼主叫屈!!!!虽然楼主别字连篇,但大概意思还能看懂!请注意: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语文语法论坛,楼主码了这么多字已经够辛苦了,有一个人指出就好了,后面几个跟着起哄有意思么?这不打击别人发帖的积极性嘛。很多老同志拼音语文不好很正常。码辣么多字对有些老同志很辛苦的,但是看看人家的作品!真的是赏心悦目,楼上几位摸着你们的良心大肚子好意思么?

我教过老同志朋友打字,老人学得辛苦满头大汗!我在旁边瀑布汗干着急,这种辛苦估计没多少人感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有点吹毛求疵了,发帖的楼主是新人,大家并不一定知道楼主的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的城市方言,我 ...

没有问题的   想说就让他说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为楼主叫屈!!!!虽然楼主别字连篇,但大概意思还能看懂!请注意: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语文语法论坛, ...

嘻嘻嘻    好的     电子管机本来就是老玩艺了

网友J:
做人要厚道,不要吹毛求疵,重在参与,不是文科生,难免笨嘴拙舌,支持楼主。

楼主:
RE: 就说说装胆机应当主意的几点见意

引用 网友J:
做人要厚道,不要吹毛求疵,重在参与,不是文科生,难免笨嘴拙舌,支持楼主。

谢谢您了

网友K:
小白表示看不懂,图片中那么个空连加上那个大线圈组合到一起就能收台了吗?
不过这帖子挺有意思,很多大佬都出来发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白表示看不懂,图片中那么个空连加上那个大线圈组合到一起就能收台了吗?
不过这帖子挺有意思,很多大佬 ...

是啊    就是个谐振回加只二管检波   声音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机器好养眼。中规中矩,漂亮!

谢谢关注

网友M:
嘴巴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不要小看几个元件,它要是不爽,折腾你半天都找不出毛病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嘴巴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不要小看几个元件,它要是不爽,折腾你半天都找不出毛病在哪。

是啊   说的不错啊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有点吹毛求疵了,发帖的楼主是新人,大家并不一定知道楼主的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的城市方言,我 ...

谢谢   谢谢理解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提供图片的接收机原理图或制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提供图片的接收机原理图或制作方法吗?

你好;你说的接收机是啥意思   我不太明白    望你说说清楚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接收机是啥意思   我不太明白    望你说说清楚好吗?

您头像和一楼贴出图片中的,那台做得很美大线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头像和一楼贴出图片中的,那台做得很美大线圈接收机。

你想要那上的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想要那上的电路原理图吗?

对的,制作这个要花多少时间?花的钱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制作这个要花多少时间?花的钱多吗?

一般情况不用花钱    这是过去的事了   现这用不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不用花钱    这是过去的事了   现这用不着了

很想跟您的仿制一台,可以说说要注意的地方,元件的制作及调试过程吗?

网友:
还有,图中底板上那个红红圆形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跟您的仿制一台,可以说说要注意的地方,元件的制作及调试过程吗?

可以啊    这没什么的大线圈找个合适的骨    然抽几个头就是了    用一只二极管一个双连    还者是单连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这没什么的大线圈找个合适的骨    然抽几个头就是了    用一只二极管一个双连    还者是单连都 ...

我说的就是那个线圈啊    绕60多匝多抽几个头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那个线圈啊    绕60多匝多抽几个头就是了

那个大线圈骨架尺寸多少?铜线用多粗的?请问在那圈抽头呢?要抽多少点?有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线圈骨架尺寸多少?铜线用多粗的?请问在那圈抽头呢?要抽多少点?有原理图吗?谢谢。

你就找一段自来水管白朔料的    直征大约10厘米    用0.07交合线绕60匝   40抽头每两匝抽头一个    抽9个头    始端接地线和双连动片    第一个抽头双连的定片同时也接2极管    2极管最好是2AP9的型号    如果没有就用其他型号的   要求正上电阻越小越好结电容越小越好   触针型2极管就可以了   2极管极耳机     耳另一端接地线   耳机最好是并联一只电容几百P的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高阻耳机就用一只小变压器   也可以用   线圈的抽头接天线    天线与线圈之间最串接一电容约200P的    致与图纸   你自个搜搜看吧   声音不大  肯定会说话的

网友:
谢谢老师详细指导,还是有点看不明白。

电池用多少伏的?怎样接?那个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这电位器接去那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就找一段自来水管白朔料的    直征大约10厘米    用0.07交合线绕60匝   40抽头每两匝抽头一个    抽9个 ...

可以不用电池   也不用调音量    那个是调换线圈抽头用的    就是换那个抽头声音大的就用那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依照老师的指导,划出一个原理图,请老师审核有没错处,
另外那个调换线圈抽头用的电位器,学生还是不 ...

您以后不用再叫老师了;我不配    我也不敢当    有很多老师都已正提出了很多不足之处   我已接受了。真的没有想到你画的这么好,就是线圈整个调换一下   始头接地线  40匝抽头处接2极管    接电池的事;可以是这样的     正极接负极串K欧姆的电阻接2极管负极    测量2极管两端有0.5的电压为准   断开2极管的时测量为准   就是为了改变2极管的正向门限电压  改变抽的事   用波段开关的型试连接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以后不用再叫老师了;我不配    我也不敢当    有很多老师都已正提出了很多不足之处   我已接受了。 ...

好了,依老师说的改好了,还有接错的地方吗?请老师多审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依老师说的改好了,还有接错的地方吗?请老师多审查一次。

这样可以工了   还有两个地方改接一下就更好了   就是直流电可以让它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   你说还接吗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波段开关的中心头应该接   天中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工了   还有两个地方改接一下就更好了   就是直流电可以让它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   你说还接 ...

(1)耳机线圈中有固定直流电通过,对振动片有一固定的作用力,也即相当于振动片发生了固定方向的形变,不说无声(视电流大小而定),大概音量减小,极度失真是免不掉的;
(2)2AP9为锗管,结电压约0.15V,调至0.12V也许可以,如调至0.5V,已失去检波作用,高频信号已经可以来去直通了,没毁坏管子已属万幸了。

网友N:
喔。还有电源被线圈短路了,建立不起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工了   还有两个地方改接一下就更好了   就是直流电可以让它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   你说还接 ...

是这样接吗?

就是直流电可以让它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 <------ 这一句搞不懂 ....

如果照这图接电,直流是可以"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但先前说的"始头接地线  40匝抽头处接2极管 " 做不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N:
(1)耳机线圈中有固定直流电通过,对振动片有一固定的作用力,也即相当于振动片发生了固定方向的形变, ...

就你说的   这个结电压多是0.3之0.2伏这是正向电压   不论是高频还是直流电压   低于此数值它是不会导通的    反向电压高于10才会导通   要不你就不直流电源吧   出来声音以后   你再根据你说的和我说的   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耳机的事   它和输出牛是不相同    因为它的电流很小应晌不大   耳机它本身就有很大的磁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工了   还有两个地方改接一下就更好了   就是直流电可以让它通过大线圈到达2AP9极管   你说还接 ...

老师做的机器究竟是怎样接的 ...... ?

网友A:
老师,我明天去买元件开工做机,按那个原理图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明天去买元件开工做机,按那个原理图做才对?

就你最后画的那个装吧   可以出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喔。还有电源被线圈短路了,建立不起电压的。

耳机线圈有200欧姆的电阻呢    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点电     贴在1楼的的矿石收音机图片,是您做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育老师也许又要蒙冤了,他的语文真的不是我教的!

大哥,您这句话让我忙了半小时。正在电脑前吃着饭,喷了一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