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频仪之痒

楼主(2017-02-18):
   退休后,特别是近两年装了不少收音机,但是效果都不令人满意。上矿坛看高手们的制作,扫频仪是必不可少的调整利器。也想有一台,但又不想花太多的钱,毕竟只是个消遣。
14年冬天在广播论坛180元买了一个用单片机的虚拟示波器。
用了几次那个小小的测试勾就断掉了,后来把它固定在板上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困惑的是用它调收音机时,调幅机可以把图形调得很好看,但是一收听效果就不好。还得用信号发生器重调。调频机基本不好使,调不出S形鉴频曲线。信号发生器也不好使。不知是我没搞明白用法还是软件不对。总之现在成了鸡肋,基本不用了。
按照矿坛yuanzhen老师的电路,用分立件装了这个模拟扫频仪。
这个是第二版。第一版是把465KH 和10。7MH装在一起。效果不太好。这个是把AM和FM分开了,反正是练手。效果还可以。也能调出较好的波形。我的示波器是绿杨20M的模拟示波器,比较低端,没有数据显示。对于带宽,电压,什么波形是正常的或者说是理想的还是一头雾水。也有和上边买的一样的问题,调收音机不准。觉得自制还是不太靠谱。就萌生了买一台的想法。
   入冬以来一直在矿坛和淘宝琢磨扫频仪的事。看来主要有三种选择。
     1。最理想也是最贵的就是“目黑7125A”。 TB1moSQHpXXXXXLXFXXXXXXXXXX_!!2-item_pic.png
这是专门为调整收音机用的扫频仪。淘宝上2000元左右,但都是二手的,且无法保证状态好。这也是网购的弊病,只能从字面上了解,一旦有问题很难解决。
2.这种还是虚拟的。
淘宝有多种选择,价格差不多。按照卖家的说法功能很强大。价格几百元。完全可以达到目黑的效果。而且有多种波形。可做信号发生器。这个估计能用,但效果难说。我还担心电脑电源是否承受得了。
3.爱使牌 AS1634型扫频信号发生器。
这是一台函数信号发生器,兼有扫频功能,但是要用示波器显示。二手的,300元左右。有几种相似的品牌。
      虽然年龄大了,在电子方面还是个初学者。请坛友们帮忙拿个主意,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建议还是买目黑7125A吧。

我手上有DDS的100k-500兆的多功能扫频仪,还在马云家买了扫频发生器套件,调试了N 久,才算理想。弄收音机中频,出来波形也很理想,但我还是想弄一台目黑7125A,毕竟7125专业。

网友:
有地方放的话当然专业扫频仪好。虚拟扫频仪功能比较多,省地方;但不是专用的,需要摸清楚它的脾气,阻抗匹配等弄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业余玩这个,看来没那么容易!

网友:
对于调整收音机中放,自制的扫频仪已经足够了,国产BT3之类的通用扫频仪测试前一样需要标定。
推荐《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还有BT3的用户手册

网友:
我用NWT70,效果不错

网友:
仅玩收音机,且目的仅仅是玩的话,自制的扫频仪完全不比外购的差。本坛许多自制的中频465KHZ扫频仪,除了频标外,其它的性能,作为实用,应该已经完全能满足需要了。

网友:
楼主180元买了一个用单片机的虚拟示波器能调对讲机吗?

网友:
不一定非要买目黑7125,其他型号几百元的也行。

网友:
大哥你买的这个板子我也买了,虚拟扫频仪,配合电脑使用,同时有信号源的功能啊,我的版本只能到40M,里面是用的AD9850芯片,后来网上买了个外壳给它装上了,自己开的孔比较丑

楼主:
回答8楼,没有对讲机功能。

网友:
自制一个也不难啊,看看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109-1-1.html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买了,是40M的。调好后确实没有信号发生器结合示波器调整的波形大,但声音还是这个板子调出来的好听。

网友:
      看了你的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你可能对无线电收音机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吃透,收音机的调试技术没有充分掌握。我们早先安装调试收音机哪有仪器,有一台万用表就已经很好了,照样可以将收音机调试的非常好。只要掌握正确方法,一般来说只要有一台万用表一台信号发生器,就可以将调幅收音机的中波短波,调频收音机中频,频率覆盖,三点跟踪全部调整好。只是调频立体声如果没有扫频仪调试会困难一些。
      我的建议是在增加动手能力的同时,继续加强学习收音机基础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收音机调试技术,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掌握了无线电较为全面的技术以后,再加上必要的测试仪器,那对收音机的调试维修等就会得心应手了。

楼主:
 看了你的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你可能对无线电收音机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吃透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说到我的心里了。 是应该加强学习。

网友:
我对那些那些日制度“扫频仪”不感冒,充其量是流水线上的工具而已,不是用途单一,就是价格高昂,不妨考虑一下国产的视频扫频仪如BT5,BT8等,频率范围下至0.1兆,上至几十兆,用途广泛得多,价格也具亲和力,调中频和整机的跟踪都没问题

网友A:
Bt 之类的老扫频仪器,频标最小都是1-10M,对465khz,10khz带宽,屏幕分辨率是否太小,无法调整啊,而且无法准确锁定465频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 之类的老扫频仪器,频标最小都是1-10M,对465khz,10khz带宽,屏幕分辨率是否太小,无法调整啊,而且无 ...

可用外频标,屏幕上小了点,勉强够用吧,关小频偏也能拉得开,关键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