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坏了?

楼主(2017-02-19):
电脑开机时的电源风扇转几秒就停了。然后反复循环开不了机。用“三大件”代换方法确定是主板问题。现在已更换了电源管理IC。测MOS管也没问题。BIOS 也重写一遍。但照旧风扇转一下就停,难道是南桥芯片?请各位专业修理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你好楼主,昨晚刚把自己的台式机修好了,和你的现象差不多,主板我都换了。最后的问题是更换了启动,和重启的微动开关,修好了。

网友A:
风扇转停后,测量电源保护了没有,还有没有输出。先换电源再查各部分供电电路,比如电容鼓包,内存,显卡,cpu,时钟,等等供电有没有短路。
上述正常,按电压,复位,时钟,一步步检测。
有条件要用主板检测卡测试,根据代码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那么便宜 换个呗  那么折腾

论换板就没意思技术论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停后,测量电源保护了没有,还有没有输出。先换电源再查各部分供电电路,比如电容鼓包,内存,显卡, ...

就是电源保护了。诊断卡不具备、I/O芯片也更换过、无果。南桥芯片不知厂方出于什么原因总觉得散热器方面不注重。

补充内容 (2017-2-24 12:22):
ATX插口绿线电平高。应是主板保护。上面说错。

网友:
换主板吧,毕竟这么便宜了

网友C:
俺的技嘉h61也是这样,原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就是开机转停,再转再停,

网友:
把电池扣出来等几分钟再装回去,内存槽刷一刷。

楼主:
看来好多人有同样问题板。楼上说的电容爆、刷内存插口、断电池BIOS复位常规观察搞清洁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的技嘉h61也是这样,原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就是开机转停,再转再停,

总觉得技嘉板有轻微电压不稳、硬件温度不对故障就会保护。弄得用户很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技嘉板有轻微电压不稳、硬件温度不对故障就会保护。弄得用户很头大。

恩,当坏板卖吧,手里好几个

网友:
没见实物不好判断

网友:
按主板芯片的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