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问题

楼主(2017-02-19):
大家好,收音机中周老是偏,立体声灯不亮大家有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
把中周从电路板上拆下来,中周底部有一个瓷管电容,根据中周型号查一下这个电容参数,找个接近的小瓷片电容,然后把中周自带的磁管电容彻底破坏掉,把中周装到电路板上,新找的小电容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和原来电容相对应的中周引脚上,再微调一下中周磁帽就行了

网友:
造成立体声灯不亮的原因较多。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微调VCO可变电阻试试。可变电阻是易损件,坏了立体声灯也不亮。

楼主:
谢谢大家,以上我都做了还是不行,声音有,没有立体声效果

网友:
什么牌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啊?有的收音机插上立体声耳机才能出立体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