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谁修过

楼主(2017-02-19):
现有一个四轮电车充电器为25a   90v,通电测量输出端电压为0,拆开可以看到有一个电容鼓包,故障是不是该这个电容是

网友:
看里面都有像生锈的金属件,还是换了好,免得白忙活一场。

网友:
最好是换新的。练手的话,可以拆下测量一下的。告诉大家采用的是什么芯片电路。

楼主:
我想用它改一个恒流电源,带动直流电机

楼主:
这个是什么

楼主:
还发现二个电容鼓包电容是680微法25伏,能不能用1000微法50伏代替

网友:
电容只要一鼓包必换,就算是拆下测量是正常的也必须换了,还不正常再找其他

网友:
不能,电解电容是分很多规格的。不能乱换。

网友:
修理电源应该从输入端开始下手 逐级排查。

网友:
不管是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但怀孕的电容看到了就要换掉,以免后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二个电容鼓包电容是680微法25伏,能不能用1000微法50伏代替

可以替代 不过感觉你 很难维修好他

网友:
这个功率不小啊,换上能看见坏了的零件后,还不工作,维修就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电源比较难搞,换了电容也不一定会好。

网友:
像是二极管,但是什么二级管不知了,要看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二个电容鼓包电容是680微法25伏,能不能用1000微法50伏代替

如果是滤波电容只要体积引脚合适就可以

网友:
看情况是进水后坏的,换上电容也不一定好使

网友:
25a   90v 好大的功率啊,估计故障不单单一个电容鼓包这么简单

网友:
鼓包的电容必换,再测一下大管子,最好从输入测到输出,这样保险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二个电容鼓包电容是680微法25伏,能不能用1000微法50伏代替

太可以了,用高标代替低标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