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低耗电低中心阻值正弦波esr表主体部分

楼主(2017-02-19):
    请勿用于商业用途!这是低耗电,低中心阻值,正弦波的esr表主体部分,装入表壳就是完整的表了。
    之前方波的《用互感器的esr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6145-1-1.html
    在方波的基础上,类似的计算得以下数据
中心阻值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电流平均值  电流比    电压比           整流电压比 整流后电流
4Ω                   80mVp    20mAp    12.7mA       2:20    0.8Vp:80mVp       50       127uA
1Ω             40mVp    40mAp    25.5mA      2:40    0.8Vp:40mVp      100      128uA
    EE10的磁芯不好找,改用EE13的,AL=1.13uH/N^2 ,Ae=17.1mm^2。但按此AL计算的结果绕出来电感量偏小。
    振荡变压器初级56+56,次级7+7,气隙垫0.05mm塑料。这是计算值,实际电感量不够,调气隙使频率到100KHz。估计初级64+64,次级8+8差不多。
    驱动互感器初级取100+100,次级5+5。初级双边电感量45.2mH,感抗28KΩ,配电容56p。实际并43pF电容指针向右增加很少,连一小格都不到,没啥意义。
    整流互感器次级直接取400,初级3+3,整流后电流95.6uA。初级电感量181mH,感抗114KΩ,配电容14p。实际并6.8pF电容指针无变化,不用并。
    两个互感器都是夹层绕,大电流线用节能灯拆的里兹线双线并绕。
这是电路图
这是PCB和对应的电路图,这是之前的,局部修改可以用,两互感器距离太近移动了下。

    年前试验共发射极LC振荡器振幅随供电、温度变化较大,改成共基极显著好转。T1是稳压兼温度补偿,实际对温度敏感,T2、T3、T4对温度不是太敏感,就干脆取消T1,反而更好。T2是正温漂,T3、T4、LED是负温漂,整体电吹风加热正漂一小格。
    偏置靠手动调RP1,它是1Ω档调零电位器,调到了零偏置也就合适了,电源电压的变化由此化解。RP3是1Ω档辅助调零,调RP1到输出幅度为40mVp,然后调辅助调零到指针满度,辅助调零以后就不动了,使用时调RP1。RP2是4Ω档调零。
    LED是稳幅,微红即可。不要刚刚发红,那样电流太小效果不好。刚刚发红再增加一点,太大波形失真。
    鼠标开关可能我买的质量不好,现在每次刚开始时都要反复按很多次才能到零位,很不好用。这次准备改印刷电路板插座的铜片,镀金的。另一边用手机锂电池的接触片。
    R1、R2手头没有,实际用3.3+2.2和6.8+1.5,实测电压范围1.15到1.92V,电流2mA。

楼主:
实测结果,有点误差,内阻需要调整下
4欧姆档

楼主:
还是配MF30老表50uA档,中心阻值1Ω、4Ω。实际看10V刻度,然后再在对比刻度上找对应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配MF30老表50uA档,中心阻值1Ω、4Ω。实际看10V刻度,然后再在对比刻度上找对应的阻值。

读值很麻烦。把欧姆刻度分别除以20和5,把数值标在表盘上,对应档位中值为1.25R和5R,即可直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值很麻烦。把欧姆刻度分别除以20和5,把数值标在表盘上,对应档位中值为1.25R和5R,即可直读。

方波的就是1.25R和5R,读刻度仍然麻烦,格子的长短不是按1.25R和5R画的,有的地方可以直读,有的地方得琢磨半天,不如对比刻度,什么表都能用。

楼主:
输出波形,1Ω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值很麻烦。把欧姆刻度分别除以20和5,把数值标在表盘上,对应档位中值为1.25R和5R,即可直读。

采用对比刻度还有个好处,可以接数字表,按满度0.1V算,比较低,且通用性好。

楼主:
重画了PCB

电路图按数字表算了下,仅是计算值。

楼主:
补充内容 (2017-2-22 20:04):
不能发图?

楼主:
接数字表看看情况,数字表读数直观,通用性好。由于数字表分辨率高,末位有些漂,不知道握在手上会怎样。实测结果可以,零位没调好,误差半小格。电池1.35V,电流2.2mA。电流为什么增加没做深究,可能是温度的原因,下了场雪,我那屋里没生火,冷。电路图是数字表的,R1、R2改了下,未实际验证。使用时先把1Ω档调零置中位,调RP1使数字表读数基本上是100mV,然后调1Ω档的调零到100mV,由于RP1调节范围较大,准确调到100mV较困难,故这样做。两挡调零分别设置是为了换挡时使用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对比刻度还有个好处,可以接数字表,按满度0.1V算,比较低,且通用性好。

这样也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误差。

你的意思是消除了读数误差?还有表头线性误差?这倒也是,不过意义不大。这个电路归根结底还是鬼版的模式,这种模式精度不可能高的,不过测esr精度要求也不高。一段线读数就会变,焊了段7.5cm的线,4Ω档由100mV降为95.6mV,对应0.2Ω;1Ω档由100mV降为约83mV末位不稳,对应0.2Ω。
如果把R11取消输出电压就成了线性的,不过无法用互感器来整流了。

楼主:
装入外壳,发现带电鸣响有个问题,需要个简单的小改动,但按要求已经不能修改了,故特说明一下

楼主:
昨天试了下,手捂着盒子,发现温漂很大,5%都不止,T3、T4是正温漂,手指模即明显升高。可是之前试却是电吹风吹都温漂不大,T3、T4是负温漂,为什么这样?回想了半天原来是这样,之前为了试电压的变化,用两节旧电池串一个二极管和可调电阻来调电压,烙铁接触T3、T4时导致T3、T4电流增加,而T3、T4电流增加导致B+电压降低,T2的振荡幅度降低,表现为T3、T4是负温漂。这样就又得修改电路,对T3、T4做温度补偿了。这样就不符合参赛要求了。不过也不能说不行,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之前试验时的电路方式,用两节电池串可调电阻的方案,这样显得另类,但确实可行。而且初看上去另类,但仔细想想,这样做类似于这样的偏置电路,有负反馈的作用,温漂自然小了,并不坏。虽然电池增加了,但电流可以减小一些,刚开始量得是1.8mA,如果采用两节电池的方案还可以再小,耗电增加并不多。
按要求已经不能再改了,但出了这样的漏洞不改不行,请版主定吧,不行就移到仪表版算了,想参与下,但也没办法。
上楼说的问题是人体感应严重,特别是在插座旁的时候,音乐片自己就响,把D4、D5各并个510K电阻就行了。

网友(2017-07-02):
做的真好,楼主

楼主:
很抱歉出了问题。
后来没有再做,之前方波的用着也不错,以后啥时候有兴趣再说。

楼主:
去本地两家修家电的问了问,都不知道esr表,我说测量电解电容内阻的,一家说用不着,从指针摆动就看出来了,现在也不修显像管电视,修液晶电视,换板。另一家也是不知道,也不愿意花钱买这些东西。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看样子在维修者中不普及,反应不咋地,连懂都不懂。

网友:
换电容是个累人的手工活,一个个换也不一定有器件在手中,查不到的电容就连电路板都换了!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仪器,接过来修两天都搞不好的也有,大家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