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机问题

楼主(2017-02-19):
一台大屏导航车机,开机进到系统后自动关机怎么回事,我用的是12v3A电源,是不是电源功率小的原因。还是刷数据,刷数据没有条件。电源问题可以解决。谁知道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车机,有的有保护,比如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车机,有的有保护,比如大众

机器昨天晚上正常使用,接音箱听收音来着,昨晚上断电后今天能开机到菜单界面马上自动关机。拔掉电源线半小时后再插上电源机器自动开机,还是在菜单界面关机,个人感觉是供电不足,拆机12V供电的2个25V6800UF电解电容,用表量阻值0.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原因。请赐教。

网友B:
开机时测一下12V电压多少,不行加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测一下12V电压多少,不行加大电源。

电压12.7V,车机低于13.8V就可以。是不是电解电容短路,电路自动保护。等换电容后看看结果谢谢关注。,

网友C:
车机电源功率一定要大,不然带不动。车机是耗电大户,你看看他的功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车机,有的有保护,比如大众

大众速腾8寸导航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电源功率一定要大,不然带不动。车机是耗电大户,你看看他的功率就知道了

我用的是12V3A电源,看来有点小。谢谢

网友:
我拆下来的明锐(大众)cd车机,实测工作电流在1A左右;
你看看你的开关电源次级整流二极管是不是一个,如果是的话不妨并一个同型号的,加大整流管的整流能力;

楼主:
啊,有空试试。谢谢了

网友D:
我修过一台车用CD机不读碟收音正常 清洗光头后正常了 客户用12V广告灯的12V20A的电源还是不能播放CD盘 我用电脑用的12V电源播放就正常了  后来我想是电源滤波不好存在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台车用CD机不读碟收音正常 清洗光头后正常了 客户用12V广告灯的12V20A的电源还是不能播放CD盘 我用 ...

我的机器没有CD有导航,开机进自检后进菜单然后自动关机,在按开机键没反应,拔掉电源半小时再加电还是进菜单自动关机。感觉好像数据问题,但不知道数据没法刷root。

网友E:
数据问题,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问题,要刷机

谢谢,谢谢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赐教。

机器正常1A就行,但声音开一点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正常1A就行,但声音开一点能听到

谢谢,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

你看机身贴纸上印的方案,找对应软件刷,或你拍个开机画面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机身贴纸上印的方案,找对应软件刷,或你拍个开机画面帮你看下

帮忙看看,标签可能没有。这个机器是 金海豚速腾CP8003-M

现在情况是开机进到菜单就关机,再按按键没反应。关闭电源半小时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标签可能没有。这个机器是 金海豚速腾CP8003-M

现在情况是开机进到菜单就关机,再按 ...

把最后一图上的标贴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最后一图上的标贴拍全

网友E:
远峰金海豚车载导航   内置硬盘机,你无复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峰金海豚车载导航   内置硬盘机,你无复位试下

复位了,同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了,同样不开机

把硬盘拿掉试

楼主:
里面没有硬盘,也没有硬盘座。

网友:
3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的,估计是别的问题

网友D:
有的大众机子需要加个CAN代替原车电脑才可以开机还有半小时或者1小时找到自动关机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大众机子需要加个CAN代替原车电脑才可以开机还有半小时或者1小时找到自动关机的产品

CNA是什么?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F:
和电脑的原理一样,问题应该不大,不能二次开机是主控芯片工作异常,属主机保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电脑的原理一样,问题应该不大,不能二次开机是主控芯片工作异常,属主机保护动作。

是主芯片供电异常还是那方面异常,请指教。谢谢!

网友F:
断开所有接线,断电静置48小时,一般都能恢复----原理----由于主控芯片接受了错误指令,而机内电容放电又维持了错误指令的继续动作。静置一段时间后,电容放电结束,CPU复位到起始状态,工作也将恢复正常。电源线也要拔掉。家里有网吧,电脑死机都是这样处理,一般都能自己恢复,无须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开所有接线,断电静置48小时,一般都能恢复----原理----由于主控芯片接受了错误指令,而机内电容放电又维 ...

非常感谢,这是无价的实践经验,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NA是什么?能解释下吗。谢谢

是代替原车电脑的一个数据交换零件找找马云查CNA找到后咨询你现有的机型如何使用

网友:
我修过一台车用CD机不读碟收音正常 清洗光头后正常了 客户用12V广告灯的12V20A的电源还是不能播放CD盘 我用电脑用的12V电源播放就正常了  后来我想是电源滤波不好存在干扰的问题。。。。。。。这个有道理

楼主(2017-05-04):
东西都在继续出

网友:
我要在本坛收了一台德赛西威出的大众导航车机,能开机显示大众的图标,然后工作电流掉到0,重新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