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21-ST2107电磁炉恒温下自动开全火

楼主(2017-02-19):
家用一台美的C21-ST2107电磁炉,使用年余,操控正常。

最初发现的故障是一是无缘无故自动关机,一是恒温状态下自动开全火。

初查无果,怀疑面板下的热敏电阻硅脂,更新硅脂无效,但无缘无故自动关机的故障没有再遇到;

重新更换热敏电阻,无效;检查、加焊、调整功率调整电位器无效;

仔细观察,发现在烧水档位下,设置为点亮三只灯的低温时,炉子加热约2分钟后即开全火;重新调低至三只灯的低温,2分

钟后依旧开全火;

换锅依然“涛声依旧”;

暂未发现其他故障。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了先!!

网友:
检查触摸板吧!

网友:
把电路板上所有打有黄胶的地方 全部刮干净,   触摸板用热风烘干,  内面玻璃 用洗洁精清洁后 吹干 干透   一般都能修复i,   不行 再说。

楼主:
忘记说了,曾检查触摸板5V正常,将其脱离玻璃板开机,故障如旧。

那该死的黄胶太难搞了,有什么诀窍吗烟版?

楼主:
烟版!
我搞不掉那黄胶啊!
.................

楼主:
如烟版所教,清理清洗了触摸板、玻璃板;
主板上的黄胶实在难搞!
拆下晶振,清理了下面的黄胶;
两片IC引脚附近的黄胶偶无能清理;
高温风烘了一阵主板,复装再试,没有变化。
.......

楼主:
这个电磁炉一共有七个功能档,除了烧水这一位是正计时以外,其他六档位都是倒计时。

网友:
把火力加开关键盘扫描二级管1N4148换一只试一试,我修过一台加热一会火力自动加大换4148修复。

楼主:
这款电磁炉为触摸式操控,查控制板除知LED外并无二极管。

楼主:
将泼胶处的所有元件取下,清理干净黄胶,复装好元件,开机再试,故障依旧!

郁闷S了!!

似乎故障只发生在烧水等个别档位。
在烧水档,计时由零开始,当计时到2分钟时即突然开全火;调整至文火再烧约2分钟,再次开全火;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呢?
再请烟版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