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傅:老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线插孔,怎么才能上网?

楼主(2017-02-19):
请教老师傅:老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线插孔,怎么才能上网?

网友:
插一个usb无线、有线网卡,或者是pcmcia 卡无线、有线网卡

网友:
外置USB网卡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A:
额。。。。。。方法很多,,,,,内置pci无线;usb无线或者有线。。。。。然后,,还可以,用串口或者并口,,,哈哈哈,,或者,机器旁边那个扁扁的接口好像也有转网口的,,,,最简单的是,,,这机器好像有扩展坞,,,,直接有网口哦

楼主:
这台机器也是个老古董了,品相特别好,还带个IBM真皮电脑包,收藏很不错

网友:
带并口,拿去做雕刻机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方法很多,,,,,内置pci无线;usb无线或者有线。。。。。然后,,还可以,用串口或者并口 ...

那个扩展的扁口带的是电话线水晶头,不能插网线水晶头

网友:
就像楼上有人说的用USB无线上网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