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理红灯2701遇到麻烦 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7-02-19):
市场淘一台红灯2701-1故障机,拆开看,两只推挽管脚被上家动过,但管子好像还是原装的,BG6集电极脱焊。合上开关,测量电池架上正、负极间电阻为零。首先怀疑C41击穿,焊下后再测量正负极间电阻仍然为零,且单独测量焊下的C41电容并未击穿,下步不知道怎弄了,特向坛上老师请教,谢谢!

网友:
上家维修时焊锡用得太多成了一大坨也会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A:
检查推挽管有否击穿,还有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推挽管有否击穿,还有输出变压器

是其中一只推挽管发射极集电极间击穿,换了一只放大倍数基本一样的三极管,收音机已修复,谢谢!

网友:
看看耳麦插口。。。把线重新  搞一下。在看看。会不会是别人 动手把线路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