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拟军机中高放和混频电路结型场管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2-19):
上个世纪全模拟老军用收讯机最有名的当属70—2和77A两个型号的机器了,均属一级收讯机,这两个机型的电路设计虽出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电路就是今天我们来看,还是令人叹为观止。多年来我一直有个疑问不解,就是两机的高放和混频电路中结型场效应管的偏置电路在设计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先来看一下70—2机的这部份电路设计:
下面是70—2机的高放电路,用的是共源共基级联电路

下面是70—2机的第一混频电路,用的是结型场管单平衡混频电路

下面是77A机的高放电路,用的也是共源共基级联电路

下面是77A机的第一混频电路,用的也是结型场管单平衡混频电路

电路设计从大的结构来看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70—2机是两级高放,用了八连可变电容,77A机是一级高放,用了七连可变电容。这两种机器无论是选择性、灵敏度、信噪比等各项指标都十分接近,不分伯仲。

但仔细看高放电路电路,你就会发现,70—2机两级高放电路完全相同,在结型场管应用上是按照标准结型场效应管电路进行设计的,电路中规中距,就是现在来看,你还真指不出有什么不足之处。

而在70—2机基础上重新设计的77A机电路则让人费解, 77A机是一级高放,高放管用的也是结型场管,其栅极是直接串接在天线调感线圈热端,栅偏电阻很小,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栅偏电阻小,担任高放的场管动态范围必然很窄,其高放增益就很低,感觉结型场管的优良特性完全被压抑了;二是这么小的电阻并联在天线调感线圈上,大大降低了电路的Q值,77A机的一级高放感觉起到的作用不大,那么设计者究竟出于什么考虑?

在实际使用中两机的性能指标又十分接近,我一直不得其解。同样的现象也在第一混频电路中。

很想听听你是怎么看的。

网友:
这个貌似是那张图纸中电阻标注与一般电路不同,所有的k欧姆都省略了k,而欧姆级的反而用了希腊字母欧姆。
不止那三个电阻,所有k欧姆级的都一样省略了k。
“77型接收机说明书副本”中的图为:

网友:
70-2的一高放是共源共基,二高放是共漏共基

网友:
二楼正解!标注非标准而已。

楼主:
楼上两位讲的有道理,我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
I档的3DJ7用在这里很有意思,无论是高放还是混频前级的跟随,大的工作电流伴随着较高的抗大信号阻塞的能力。且I档的管子跨导也大,线性部分区域较宽,有利于信号处理的质量。

网友A:
为了迷惑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迷惑对手?

也算不上吧,只是一时没开撬,经ace919一点拨立马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不上吧,只是一时没开撬,经ace919一点拨立马明白了。

其实您看IBG2就是高放级共栅那个管子的偏置电阻就知道了,标注24,正常晶体管偏置电阻不可能这么低,所以很容易猜测是24k,还有那些1的,说实话您看着不奇怪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