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猫,在电脑拨号提示宽带已连接但是打不开网页用360测速没有网

楼主(2017-02-19):
           在年前出现过多次,宽带连接提示已连接,但是没有网,用360断网修复,提示已修复,要从起电脑,从起了电脑,还是没网用360修复还是提示修复从起,无语了,没办法,只能从装系统,问题解决了,但是用了一段没时间又出现连不上网,在网上找的资料 DNS 优先 问题解决了,过段时间又出现连不上网,试了 DNS优先 不好用了,发现本地连接的IP地址没有,自己试着,改了手动IP 但是,还是没网,网络有个服务器租约时间也没有,试了最简单的,把本地连接停止,在从起,不好用,换网卡,也是没有网,最后关机断电,想找人看看,结果人来了,开机网就好用了,无语了,最后想什么导致连不上网了,我们每台电脑都有个 实际地址 如 1A-1D-1C-1B 都是固定的 ,最后解决办法很简单,电脑关机拔掉电脑电源,再按开机键 大约5秒,电脑通电开机,连接宽带恢复正常上网,这只是本人遇到的电脑故障,希望能帮助坛友 ,仅供参考

网友A:
把360卸了,让它自动获取IP地址

网友:
解决办法很简单:电脑关机拔掉电脑电源,再按开机键 大约5秒,电脑通电开机,连接宽带恢复正常上网,这只是本人遇到的电脑故障,希望能帮助坛友 ,仅供参考.
谢谢分享。

网友B:
恐怕不是电脑的问题;一般这种时断时续都是网络运营商的事,由于运营商的ip资源有限,又为了多揽生意,把异地的富裕ip临时拿过来应付是常事;如果实在找不到顶替的,就只好先把你放一放了。电脑只要不是太旧,或硬件不过关存在软故障,是不用老折腾的。

网友C:
别把360当万能法宝,本身就是流氓软件出身,
怎么不加个路由器?看看是不是电脑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大多数是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经常出现还是打客服吧

网友D:
应先考虑网络的问题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先考虑网络的问题才是。

           路由器可以连接上网,wifi都好用,网口输出连接,别的电脑可以上网,连接这台电脑就没有网,估计还是电脑数据丢失,导致没有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60卸了,让它自动获取IP地址

         和360没关系,别的电脑连接宽带可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是电脑的问题;一般这种时断时续都是网络运营商的事,由于运营商的ip资源有限,又为了多揽生意,把异 ...

            别的电脑连接拨号上网都有网,这台连接路由也是没网,路由连接别的无线WIFI 有网 路由输出连接别的电脑也有网,原以为是网卡的是,换了网卡也不好用,每次宽带连接没网,首先停止本地连接,在从起有时宽带可以连接,有网,有时什么是也没网,最后 还是关机从起解决的连不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把360当万能法宝,本身就是流氓软件出身,
怎么不加个路由器?看看是不是电脑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大多数 ...

           我每次都不打电话,有两台电脑一台连接有网,电话怎么打,维修师傅来了,用自带电脑是有网,还有什么说的,下次再打电话估计他会说一句话找电脑是是,在联系没时间

网友:
有问题找客服,别把360当回事

网友E:
没明白你的网是怎么用的,一根线连接几台电脑分别拨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的电脑连接拨号上网都有网,这台连接路由也是没网,路由连接别的无线WIFI 有网 路由输出连 ...

那就要归罪于系统了,系统不稳定也会出现这类问题,建议重装,而且,一定要装微软较新的,如8或10,如果是老主板不方便装,至少也要装个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你的网是怎么用的,一根线连接几台电脑分别拨号吗

          两台电脑网络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归罪于系统了,系统不稳定也会出现这类问题,建议重装,而且,一定要装微软较新的,如8或10,如果 ...

           系统是带不动配置内存不到4G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是带不动配置内存不到4G

对于上网来说,4g内存足矣;处理通讯包,对于哪怕是双核处理器来说也是一件轻松的小任务,而网络的故障,一般不应归罪于处理器或内存,系统的稳定是个主要因素,而路由器对数据包的处理能力也会影响到数据的畅通,而运营商所租用的服务器更是保障你上网速度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上网来说,4g内存足矣;处理通讯包,对于哪怕是双核处理器来说也是一件轻松的小任务,而网络的故障, ...

           学习了

网友:
dns不稳定,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4-24):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找到原因,电信的,后来直接重新报装了个长城的,同一台电脑设置不变,没再出现。可以确定是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或者入户线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