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700W电主轴,换线圈绕组

楼主(2017-02-19):
    新人可以学着换电机绕组,其实不用办什么维修工具,我图后亮出我所用到的维修工具。
                        直接上图,图文解说
一次只能上传10张啊???等下楼下再发试试

楼主:
不行,没法再上传图片了,明天再补发图片

网友:
明天再来学习

网友:
修电机,记号!!!

网友:
这个认真要学习

楼主:
每天只能十张图,接着发图

全文完毕。谢谢鼓励。

网友A:
我有小型车床(JY250加长型),这个算大件了,不好改,车内锥孔不好弄,只能夹一头,需要车锥孔的这头用中心架支撑,也不能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手艺不错,车床如果是主轴是机械变速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小型车床(JY250加长型),这个算大件了,不好改,车内锥孔不好弄,只能夹一头,需要车锥孔的这头用中 ...

坛友,你是哪里呀,我换了方案了,不车牙了。
按图这样改了。

网友B:
鼓励新人发精品帖,  加100分鼓励!

   绕电机可是个纯粹的手艺活。 看着都累人,   鼓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励新人发精品帖,  加100分鼓励!

   绕电机可是个纯粹的手艺活。 看着都累人,   鼓励吧。

多谢版主奖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你是哪里呀,我换了方案了,不车牙了。
按图这样改了。

我这种小型车床,加工精度一般般,卡盘加持力小,主轴精度,车刀震动,都不能和专业车床比 ,要求精度必须用大型车床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我属于业余选手,怕给你弄坏了,内孔10,我手上也没M10的铰刀,其实加工成ER16个接口也不难,ER16细牙螺母螺纹是19x1.0,内锥孔可以用成品ER16夹头做参考慢慢车。我在山东

网友:
能把前轴承的挡片拿下来看看吗?看看轴头是整体的,还是组合的,如果是整体的,你说的还有可能,如果是组合的,恐怕车外圆之后会危险,外套皮太薄拘束力下降太厉害会容易松动造成同心度下降或者危险。
主轴尽可能的自己不要加工,材质硬度还是其次,关键是再加工时候影响精度的环节太多,只要一点失误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问题。

网友C:
大神呀!请问我的雕刻机主轴轴承怎么换呀?我知道换的P4级的老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还有你的定子芯是怎么给弄出来的?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呀!请问我的雕刻机主轴轴承怎么换呀?我知道换的P4级的老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还有你的定子芯是怎 ...

轴承坏的,直接拉姆拉出来的。有个论坛有人换轴承,有实物图。你去浏览,装新轴承,用的小车千斤顶压进去的。反正尽量避免敲打。P4轴承都是配对买的,带有箭头标

网友:
业余加工不好,高转速,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坏的,直接拉姆拉出来的。有个论坛有人换轴承,有实物图。你去浏览,装新轴承,用的小车千斤顶压进去 ...

多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