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亏电,求助!

楼主(2017-0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总闸可以控制  但忘关也麻烦  建议用万用表电流档接入  挨个断电试  侧重考虑CD

网友:
1.看看充电电路,发电机等是否正常;
2。串个电流表看看静态电流是多少?是否电路跑电。

网友:
串电流表进进去,看停车后的电流多大。如果异常,就逐个拔保险丝,看是哪个电路有问题。发动以后,充电时的电压也观察一下。

网友:
我的车也这样放一个星期就没电了 查出原因了吗

网友:
亏点有多原因导致,很有可能是因为车子电路存在漏电 导致点评亏点,
可以研究下隐藏开关,这样可以断开电瓶供电。但是这样也有坏处。

网友:
电瓶质量不佳也会这样,你什么牌子电瓶?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原来的捷达也是老是跑电,后来发现是后尾箱的灯常亮,换了个开关好了

网友:
送汽修查查看

网友:
可以加个电磁开关

网友:
等车凉了摸摸马达上的吸力包热不热,我就赶上一次那里跑电,打开看里面好多(打火)时产生的铜粉,清理干净好了。

网友:
我的老捷达也这样 找不到到底是哪里跑电

网友:
断电开关是治标不治本,还是查出跑电的地方才安全,电路故障还易自燃

网友(2017-03-25):
装断电开关也可以,这样可以减少漏电的同时,也减少了别人借车的可能!哈哈

网友:
该换蓄电池了吧

网友:
可能漏电流大了。

网友:
找个钳流表,慢慢查吧。

网友(2017-04-25):
如果怀疑漏电,一定要查处,因为假如是真的漏电,时间久了会造成阴火-明火-严重事故。

网友:
好多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别是买到翻新电池了吧

网友(2017-10-03):
车不发动,用钳形电流表看放电电流大小,大的话发电机调节器坏,更换调节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