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ut56

楼主(2017-02-20):
请教大侠们,我的优利德ut56板子上有三个白色可调电阻,都是干什么的?我调电压用的是显示屏右下面那个灰色多圈电位器,电阻测量有误差,100欧姆电阻显示99.6。1000欧姆电阻显示996,,,怎样调整?

网友A:
VR1,调交流。VR2,调基准电压。VR3调电容。电阻档是把分压电阻当作基准电阻,精度依赖分压电阻,没有可调。

注意电阻档的精度为:+-(0.3%+1),假如你的被测电阻在3位半时一字不差,那表应该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1,调交流。VR2,调基准电压。VR3调电容。电阻档是把分压电阻当作基准电阻,精度依赖分压电阻,没有可调 ...

非常给力,受用,记号一下......日后可能用得着,UT56的表还是非常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