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寸老式电视花屏故障处理

楼主(2017-02-20):
业余维修,亲戚家有台电视机花屏,就像磁铁晃在屏幕前的感觉,当时忘记拍照;感觉是消磁电路问题;顺着消磁线圈找到消磁电阻(黑色长方体9欧母)。网查价格不贵但加运费十多元,随即去镇上修理店询价,5元价格公道。购回修复电视(18欧姆的也能用)。

消磁电阻

消磁电阻

实际就是热敏电阻

实际就是热敏电阻

修复后色彩正常

修复后色彩正常

网友:
电视挺好,现在也不值钱了,过去修理这样得一个月工资,

网友:
消磁电阻。。。。

网友:
消磁电阻坏是CRT彩色电视机的常见故障。

网友:
鼓励新人多发贴! 加分鼓励!

楼主:
        显像管电视开机应该有个消磁的“唰”声然后屏幕点亮,消磁电阻每次开机时都有较大电流冲击所以容易损坏,更换消磁电阻效果直接,价格不贵,免得二次维修!
        这个电阻分两脚和三脚,两脚的不多说了;三脚的一般是2、3腿十几欧,1、3腿几百欧。我这个拆下测量是一百多和两千多。这个的原理跟冰箱PCT启动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消磁电阻性能有问题,3脚的有两个功能1消磁2超压保护,故障率高

网友:
老电视费电,用的多的话,还不如液晶

网友:
我家的CRT29吋电视机消磁电阻也坏过 在"无烟男人版主等坛友指导下成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