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别的变压器

楼主(2017-02-20):
一个特别的变压器——原边绕在中柱上。副边分两半,绕在两侧。

特点:
1、可以减少线包厚度(没有变铁芯厚度),便于安装在位置受限的场合。
2、原边绕组圈数与常规绕法相同。
3、副边绕组的圈数,是不是比绕在中柱上的要多一倍?
4、只适用于对称的负荷下,比如全波整流,两边各绕一半,如带灯丝就得计算好,要两边电流一样大。

网友:
三边都有线圈,这个变压器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A:
从原理上看同样匝数线包直径变小,应该能减小漆包线使用长度,降低漆包线用量,估计漏磁可能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看同样匝数线包直径变小,应该能减小漆包线使用长度,降低漆包线用量,估计漏磁可能变大。

关于减少漆包线长度——两侧的圈数与常规计算出的比,要多一倍。不过由于绕的圈圈小了,圈数虽多了,总的漆包线长度与常规的,估计相差无几。

网友B:
这种变压器确实比较少见。中间的是初级,两边的是次级,这样做的好处是:初级、次级线包可以分开绕制,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这与现在流行的抽屉式线包有异曲同工之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确实比较少见。中间的是初级,两边的是次级,这样做的好处是:初级、次级线包可以分开绕制,不同 ...

确实。
可以灵活很多

网友C:
我去年在太仓工作,就在双凤小区附近,现在已经是县级市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变压器还是第一次见到,估计设计人员是考虑到了它的特殊用途或空间利用问题。

网友:
初级在哪儿

网友:
两边电压应该比一半还低

网友:
漏磁大 效率也更低 不知对不  只见过C变这样绕

楼主:
初级在中间。

网友:
减少厚度  但有可能绕不下

网友D: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反正胆机没有这么干的

网友E:
怎么看着像磁放大器呢?电视机内哪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反正胆机没有这么干的

好像某种绿色显示器 电源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着像磁放大器呢?电视机内哪里用?

好像某种绿色显示器 电源牛。

网友:
   头一回见这样的变压器,绕法与众不同,猜想不光漏磁,而且磁通量会受到衰减的影响,这样设计可能是为了某种特殊用途.吧。

网友:
确实少见的变压器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变压器,可能磁损会小些吧,瞎猜的。

网友:
有点像镇流器饶法.........首次见.....定有优也有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在太仓工作,就在双凤小区附近,现在已经是县级市了

这个厂也早就无影无踪了吧。

网友:
从磁通的角度看,这种变压器也不会增加漏磁,因为主流变压器的磁通也要由两侧构成回路。线包外置的缺点是容易意外损伤线包,内置可以有铁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这种变压器的付边绕组的圈数就是按正常计算的,并不加倍,只是这种绕法属于松耦合,输出特性较软,与紧耦合(初、次级同包绕制)变压器相比,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的加大下降的更大,带负荷的能力差一些。

网友:
头一次遇到这种变压器,长见识了,不会是老黑白电视机上的吧!

网友:
这种变压器会偏向某一种性能,但其它指标会有所降低,合理使用,利用其优点

网友:
见过一个VCD里面也是这种三个线包的变压器。

网友:
这样做也挺有意思的;谁也不干扰谁;不会产生极间漏电击穿;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日光灯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