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优派VE1920wmb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7-02-20):
去掉四根灯管连线,去掉解码板,测量13.5伏、5伏接口电压输出正常,接上解码板,电源指示灯不亮,强制按电源键,电源板有非常微弱的嘶嘶声,指示灯仍然不亮,请教大家是哪方面的问题,应该从哪方面查起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关了电用电阻档测量

楼主:
昨天,替换了该处的,用于5V滤波电容,只接解码板,电源灯亮了。接上灯管和液晶屏,故障依旧。换下的和该处,有几个电容顶部略有凸起,用万用表电阻10K档,测试换下的电容,表笔正极接电容负极充电时间要比表笔负极接电容负极快速,表笔负极接电容负极充电后半程缓慢,指针停止后,断开表笔,指针有晃动,不知道这种情况,电容是否正常?该显示器已经使用9年了,按理说电容的性能应该有所下降。

网友:
零件不多,挨个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替换了该处的,用于5V滤波电容,只接解码板,电源灯亮了。接上灯管和液晶屏,故障依旧。换下的和该处 ...

现在电容表也不是什么特精贵的东西,弄一部。

网友:
买个电容表还不如把电容都换了也用不了几个钱

楼主:
如果是我的显示器,会本着折腾的原则修,这个是小姨子家的,当时买的时候,是我推荐的,为了不发生内战,直接从网上订了电源板和解码板,加运费才45元,家里的“财政部”报销,昨天已经到货,晚上加班装上,开机试了试,还行,周末给他们送过去,又可以家庭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