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碳浆排线?

楼主(2017-02-20):
有一个血压计显示不全,一台电子小称彻底不显示,原因都是碳浆排线与液晶显示屏间掉了,请问各位老师,碳浆排线与小液晶屏怎么样连接?谢谢!

网友A:
血压计显示不全,用电烙铁头来回烫碳浆排线与小液晶屏连接处,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温度并施加压力,排线上面放上一条牛皮纸。我的欧姆龙血压计缺笔画已经烫好显示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压计显示不全,用电烙铁头来回烫碳浆排线与小液晶屏连接处,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温度并施加压力,排线上面 ...

谢谢!
我试过,热风枪,电烙铁都试了,处理后可以好一时,几天后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压计显示不全,用电烙铁头来回烫碳浆排线与小液晶屏连接处,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温度并施加压力,排线上面 ...

而且现在这样也不行了!测的时候就根据现有显示猜。
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B:
你说的是斑马纸吧,淘宝有卖的,还有焊接用的胶皮烙铁头,可以夾在外热式烙铁里。
搜索斑马纸 能看到这两样东西。或者自己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斑马纸吧,淘宝有卖的,还有焊接用的胶皮烙铁头,可以夾在外热式烙铁里。
搜索斑马纸 能看到这两 ...

谢谢!
就是斑马线,我去淘宝上看看。如果自己做这种焊接头,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斑马线,我去淘宝上看看。如果自己做这种焊接头,怎么做呢?

你看一下淘宝焊接头的样子,仿一下试试呗。

网友:
长知识了,屏幕焊接排线一直头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试了一下,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温度掌握不好,胶纸被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斑马纸吧,淘宝有卖的,还有焊接用的胶皮烙铁头,可以夾在外热式烙铁里。
搜索斑马纸 能看到这两 ...

长知识了,刚刚知道还有这种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试了一下,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温度掌握不好,胶纸被烫坏了。

这就郁闷了,估计你要换斑马纸了,如果够长,也可以重新焊后面一点,最好使用淘宝那种胶皮烙铁头焊接,也要掌握技巧,一般卖那种配件的货物介绍都有讲怎么焊。